这个是两轴吗?怎么解决左右倾斜

楼主(2014-05-21):
(无正文)

网友:
前后两个螺旋桨可以左右偏转

网友:
就在这地方悬停,不跟钻沙尘暴里一样吗?满脸灰土,飞一次得洗一次澡。

网友A:
这个是由导流叶片控制的,,,类似气垫船

就是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导流叶片控制的,,,类似气垫船

就是这里,,

对啊!可能是由导叶片控制左右!圆圈负责前后俯仰!!这样就能前后左右平衡了

网友:
应该可以在腰部扭转。
三楼说的导流叶片装在桨叶上方是起不到控制作用的。

网友:
这个有点像冲浪,哈哈

网友:
左右倾斜就连华XX的两轴都可以做到,何况这个?

网友:
人是活的啊

网友:
应该是电动的吧

网友:
飞高了都吓死了。。

网友:
这要是翻了!!哈哈

网友:
估计自行车原理。

网友:
人被吸进去了会怎样??????????????????????

网友:
这个是地效飞行器,苏联的黑科技,只能贴地飞,飞不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地效飞行器吧

网友:
两轴的 是可动的   类似  直升机 十字盘一样  可以时时修正的

网友:
空中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