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航拍器之DIY

楼主(2014-05-21):
一、准备
1、飞行器:DJI F550 ,花了280大洋,六轴里最具性价比的机架了。不跟风那些680碳架。机架轻,力臂用的尼龙料,强度够。
2、动力套装:E300 6轴套装。如下图:

3、飞控
选这个飞控有点费神。刚开始想用零度S4或NAZA,但是这些商控太黑了,1000大洋以下是能提供自稳和定点(GPS)的功能了,但是要想加上OSD就又要将近1000的大洋。航拍机,必须要在地面掌握飞行的参数。只有开源飞控才能满足要求。于是开始接开源项目。APM是8位单片机的,比起现在用32位带硬件浮点计算的ARM来说不是一个级别,先cancel掉APM;PixHawk是APM的下一代平台,在神国拥有较大的号召力,上某宝上看,700-900元,还不带GPS模块。接下来又翻了几个飞控项目,冷得个出奇。突然发现了Taulabs,坛子里有人冒了一下泡,现在也不见了。自行研究了一下,代码结构很清晰,马上就有信心了。平台搭起来:STM32F4Discovery:90大洋;GY-86(已带姿态、磁场、气压3类传感器):80大洋;再买一片M25P16的EEPROM,5个大洋;一共才花了175大洋,就拥有了完整的一套自稳控制平台,后续只需加上GPS就可以实现定点了。

4、开发
进入TauLabs的wiki,下载工具软件,源代码,搭建好开发环境,就可以进入自由的开源天地了!
现在,地面站软件GCS已经正常运行了;飞控固件也能够自己修改一下后编译成功,并下载到STM32F4Discovery板子上运行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加入自己的GPS接口程序和GY-86上的气压和磁场芯片接口。TauLabs里已有算法模块,用户只需要把接口搞通,把数据按照接口要求传进去就行了。等试飞成功后,我再把这些代码上传上来。

第二篇 开发板调试
1、自己搭建底板,然后把discovery扣上去,通电,一切正常,蓝色灯会亮。先通过STM的boot烧录软件下载boot文件,然后把飞控连接TaulabsGCS(地面站软件),下载固件(firmware),正常,蓝色灯会慢速闪烁。如图:

2、连接GCS后,进入configure页,可以选择机型、遥控器各通道校准、各电机、传感器校准等等,总之设置项即丰富又简单,而且还有神一样的“自动调参”功能,这把所谓的商业飞控直接甩了几十条街。GPS用了LEA-6H,搜星确实非常快,不到10秒钟就能搜到10颗以上,飞控最低要求7颗,这比NAZA要求的搜星6颗还要高。这样也好,确保地理位置准确。而且得益于LEA6H的高性能,搜到这么多星还是非常容易的。气压定高,磁场定指向,都ok!地图可以选择很多种,用google或bingmap比较好点。地图数据会存入PC中的一个文件中,这样你可以在有网络的地方先把地图预览好,然后到野外没有网络也不愁了。总之,接触了T a u L abs后,你总是会不断享受到它优美的设计所带来的小小兴奋!

3、最后,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是用上了平民级的3DR Radio数传模块!从此,飞机有了真正的地面控制塔台!

第三篇 37楼: 硬件DIY的方案,欢迎大家参与!

第四篇 硬件原理图 开源 已经画了一部分了,正在准备上传中。

第五篇 日志
第一版的FlyingF4硬件调试完了,详见99楼。

网友:
楼主快更,你用的这个飞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不明觉厉,收藏先。

网友:
新款飞控...不懂還顶上

网友:
Taulabs实际上是很成熟的开源项目了

网友:
顶上,期待LZ捷报!

网友:
这个飞控没怎么见过,楼主到时候来个评测吧、、、

网友:
等楼主的 下一教程帖

网友:
坐等楼主调试完成,楼主还是先调四轴吧

网友:
没看到楼主DIY了哪样

网友A:
我是纯新手,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
我是一名***的婚庆摄影师,平时工作空暇帮朋友的婚庆公司做一些婚礼摄影。由于地处小县城,拍摄水平也比较拙劣。
之前从未接触过航拍,也没玩过多旋翼,甚至都没玩过遥控飞机。
我现在想进入航拍的领域,各位能否给我一些建议。
1、我应该如何起步?刚开始买什么样的设备比较合适?还是一步到位?
2、直飞、固定翼能做航拍吗?
3、老听直飞、固定翼的玩家说玩航模先要从模拟器开始,玩多旋翼也要先从模拟器开始吗?
4、做航拍一个人能否胜任飞手和云台手两个人的工作?还是需要分开来做?

网友:
顶起来  这个强大啊~|

网友:
期待LZ成功并分享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爱好,以下仅代表个人观点:1.直机我用过450和550,那是刚入门时被直机的外观所吸引,但不适宜搞 ...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要八九百的样子。
我想问的是,高端遥控器是可以匹配所有的飞行器吗?在我的印象中一款型号的飞行器当然只能匹配同一款遥控,就像电视机和遥控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 ...

选遥控器,一是看无线信号的稳定性,一是看控制通道的数量。
高端的遥控器,当然会有更可靠的无线信号链接,能保证在更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也能不失控。当然,如果你的飞场不是特别多的电磁干扰源,就不一定要买很强的遥控器,比如乐迪的也行。我觉得天地飞的可以满足一般业余的需求。航拍基本都在视距内,可以不考虑距离,用2.4G即可。但是如果经常去一些不了解的场地飞,尤其是在城市里会有很多通信基站,那就得上专业级别的遥控器比如futaba。
一般的飞行器,都至少需要4个通道:方向、升降、油门、左右副翼(管平移的)。但是,一般还要加上一些功能的切换,所以6-7通是比较普遍的选择。

网友:
有意思!期待更多信息

网友B:
没有搞懂动力都用了E300,为何飞控不用DJI的,用DJI飞控不是更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懂动力都用了E300,为何飞控不用DJI的,用DJI飞控不是更兼容吗?

动力与飞控并不要求是同一厂家,一般只要注意动力套装里的电调响应频率能满足飞控的最大输出PWM频率,然后动力套装里的马达和桨的搭配能满足载荷,就行了。

网友:
楼主具有典型理工男特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纯新手,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
我是一名***的婚庆摄影师,平时工作空暇帮朋友的婚庆公司做一些婚礼摄 ...

我也新手也想往你那个方向靠。建议先练手。多轴航拍一次到位不太可能

网友:
楼主强悍!!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楼主(2014-06-20):
第三篇 飞控硬件DIY
1、虽然现在用开发板搭建成功了,但是接线的工作量还是较大的,而且考虑到在恶劣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决定自己设计一版PCB,充分考虑抗干扰的措施,并把锂电池稳压供电、MinimOSD都集成到一个板上,外部布线就更整洁了。
2、系统方案如下:
(1)采用STM32F407VG6,168Mhz,1MFlash,192K Ram;
(2)按照TauLabs官网的FlyingF4管脚定义,软件可以直接工作;
(3)板上分3大模块:IMU模块、MCU模块、IO模块;各模块分别供电,降低电源干扰耦合;当然是All-In-One,都在一块板上。外部连线均采用1.24间距的插座。
(4)IO模块采用电平隔离芯片,可选择3V或5V的输入/输出端口;
(5)磁场模块可选择外置,这样可以把磁场模块单独拿出来固定到飞行器远离各种干扰源的地方;同时在IMU模块里也含了一个磁场模块,方便应用。通过跳线只能2选1,避免忘记加磁场模块;
(6)电源供应采用2路单独输入,支持双电源冗余供电;
(7)板上集成MinimOSD的硬件电路,这样就不需要搞一堆的连线。因为图传与数传模块频率近似,会有干扰,因此上天后一般都只会2选1。可以在板上跳线设置。
(8)直接支持8通道PWM输入的遥控接收,也有SBUS电路,支持SBUS遥控;不过我还是倾向于选PWM输入的遥控,比较符合国情;
(9)输出8通道PWM电机控制信号,最大支持8轴飞行器。
(10)默认连接LEA-6M和LEA-6H的GPS。
(11)默认连接3DR的RADIO无线数传模块。
(12)支持6路电压监控,并集成电调汇集口,每2个电机用一个电池输入,这样最多可以用4块2200mah的电池来供应8轴飞行器。因为2200mah的电池很通用,4块电池可达到8800mah的容量,且价格总共只有380元。不飞多轴了还可用来飞其它的如450直机。后续再增加设计切换电路,如果有一个电池挂了,还能切换。
(13)遵循硬件开源章程,公布所有原理图。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
你好  我是新手您能指导我一下吗 ?
我也想做6轴    我是新手 给您发信息都发不了   我的QQ415378905

楼主:
硬件DIY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原理图设计,正在画PCB。本来准备先把原理图贴出来,才知道自己的级别不够,上传不了附件。那就等硬件焊好以后上照片吧。板子命名为“SuperF4”。为减小体积,这一版没有把MINIMOSD的硬件集成进去,先用外置的OSD。所有接口都加了隔离芯片,是冲着比quanton的硬件可靠的目的去的。特意把IMU部分的3个传感器芯片的电路单独出来了,这样即可以选择GY-86那样的一体化模块,也能选择其它分立的模块。模块分立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单独出地磁信号的模块,让它远离有磁场的东西比如电机等,这样才能保证飞行器的指向不会漂移。这一点,在DJI的精灵上有实例,精灵把地磁信号模块放到脚架上而不是集成在naza-M里。IMU单独出来还有个好处就是便于防震处理。看商用飞控,很多都是把IMU单独做一个模块。而我们这个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用3M海绵双面胶把GY-86粘在“SUPERF4”主控的板子上,然后有一根软4芯双绞线和主控连接。网上那些为APM和PIX做的防震座,其实不科学。因为APM和PIX等都是一体化的,这样电机线、RF接收器线、各种传感器线都要连在主控上,连好后发现飞控和机架之间已经是很硬的连接了,机架的震动可以通过这些连线传过来,下面那个防震座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先收藏了。日后仔细学习下Taulabs

网友(2014-09-17):
楼主,你的飞控开发的怎么了
国外的sparky2.0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好  我是新手您能指导我一下吗 ?
我也想做6轴     我的QQ67666543

网友:
赞一个,楼主求指教

网友:
上线了联系下,谢谢你

网友:
给了众屌丝一个很好的启示

网友:
不错!绝对啊,楼主赶快发使用心得哦!让我们也分享一下

网友:
东拼西凑就是DIY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人才,思维超前,技术面广,期待楼主成功经验!

楼主:
PCB已经打板好了,这周一发出去贴片了。首批5套用回流焊。

楼主:
中间就是100管脚的STM32F407,左边白框就是GY-86安装的位置,用刀裁一块3mm厚的3M双面胶,把GY-86贴上。

楼主:
用STM32F407这个芯片有个好处,直接带了网卡接口。下一版就把这个接口的管脚引出来,加wifi通讯,就不用串口的数传电台了,而且也不用现在的OSD方案,把图像和飞控数据都通过wifi发到地面PC或手机APP上后,直接在软件里就能看到实时图像和实时数据了。这就要动taulabs的软件了,但是现在天C屏蔽了google的代码站了,我们改了代码就不能返到taulabs上,唉...

网友:
我擦好帖,我也是学电子的,楼主带我飞吧,求加好友

网友:
好贴,预祝楼主成功,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看到了discover开发板

楼主:
很抱歉,因为近期工作很忙,不能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预计到十一后把这版飞控调试好,我把调试笔记登上来。如果调试ok 后有剩余的飞控板,我灌好程序后送大家。

网友:
神人 膜拜 虽然还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因为近期工作很忙,不能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预计到十一后把这版飞控调试好,我把调试笔记登上来。 ...

加我QQ67666543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因为近期工作很忙,不能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预计到十一后把这版飞控调试好,我把调试笔记登上来。 ...

继续在等你!!!!!!!!请加我为好友,谢谢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三篇 飞控硬件DIY
1、虽然现在用开发板搭建成功了,但是接线的工作量还是较大的,而且考虑到在恶劣环境 ...

图传用5.8G的 和 数传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因为近期工作很忙,不能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预计到十一后把这版飞控调试好,我把调试笔记登上来。 ...

强烈支持你,希望能再激起飞控的新火花,请持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我也想做一个。。

我现在论坛级别不够,没法上传附件。我计划在硬件调试都OK后,把这些都发到百度盘上,大家就可以下载了。等硬件调试成功后,也能验证原理图是否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用5.8G的 和 数传频率不一样吧?

图传和数传两者的频率是要不一样才行。我现在图传用5.8G,数传用433M。

楼主:
今天收到了飞控板的成品。通电检查一切正常。还得等STM的SWDI下载器到手才能灌T a u l a b s 的启动程序,原来的discovery借给小伙伴了,其实用discovery也能下载这个启动程序的。到时我得把这些软件用法整理好,写个说明之类的,共享到网上。下面先上图看看自制的F4飞控。
一、静态:

二、通电

蓝色的模块就是GY-86,到时用软排线一端焊上GY86模块,另一端接插头和飞控连接。

万里长征走完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小小的电路板,将来要承载着一个梦想飞翔在天空,即感慨科技的发展,也感慨人类的伟大。

楼主:
这一版还是有些小遗憾。因为第一版的缘故,担心调试时不好测量,芯片都没敢用VDFPN的小封装,全部用的SOT的封装,现在看着实物,觉得体积还是大了点,等这版调试完了后,就全部改用小封装,把电路板做得更加MINI。

楼主:
现在的尺寸是8cm×5.4cm,比一张标准的名片小一点(名片是9cm×5.4cm)。

1、宽度:

2、长度

网友:
lz等你好消息,预定一套。

网友:
天上见
最牛神控
最牛神人

网友:
大神,我是新手,我是学电工的,电子方面不太在行,也很想学你这样自己DIY一个多旋翼,飞控方面估计我无法达到你这种程度了,现在就想先用各种现成的DIY一套练手,但对于这方面我好多东西都还没弄懂,有些名词都还不知道其作用和原理,不知道该买那些不该买那些,请问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书籍或帖子,先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再着手上X宝淘回来。
PS:我想DIY一套4轴或6轴的,最好有GPS定位功能,可以一键回航,失联回航之类的功能,请坛子里的大神们有谁知道也给我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已经打板好了,这周一发出去贴片了。首批5套用回流焊。

pcb能多做几个 分享一下吗? 想入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因为近期工作很忙,不能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预计到十一后把这版飞控调试好,我把调试笔记登上来。 ...

你好,我能不能得到你的资料啊,我也很喜欢六轴,我还是一个学生,想利用课余时间研究一下,麻烦把资料发到邮箱:su3752@qq.com深表感谢

网友:
强烈期待,,我以为楼主消失了哈哈。。我正在学习这个,也打算用STM32F4做一个。。。

网友:
看着好强大楼主发具体点学习学习

网友:
神人啊!
膜拜…………

网友:
神人!顶起来

网友:
楼主 加油 mark一个 等楼主更新

网友:
妤间富 鎴戞兂闂竴涓

网友E:
楼主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在学 C++ 请问我学好这个 看那些飞控程序有没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在学 C++ 请问我学好这个 看那些飞控程序有没有帮助

TauLabs工程是C代码,你学个语言到会用Cortex M4写程序差得还很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TauLabs工程是C代码,你学个语言到会用Cortex M4写程序差得还很远呢。

哦 那看来有的学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在学 C++ 请问我学好这个 看那些飞控程序有没有帮助

Taulabs项目里包含了2个软件工程,一个是飞控用的firmware,一个是地面站软件GCS。firmware也称嵌入式软件,按台湾的译法又叫固件(我觉得这个叫法更贴切),采用了freeRTOS作为操作系统,你去看TL的wiki上的document,那里对固件里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GCS用的是QT的开发环境。这些开发环境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比较熟悉,但是术业有专攻,我一个人就没法把二者都去研究,所以我就拉了朋友去负责GCS的研究,我则专注于固件的研究。
刚接触的时候会有点头大,因为这个软件毕竟发展了这么久,功能比较强大,代码就相应地比较复杂。但是深入进去后会受益匪浅,感觉鬼佬确实在编程方面有牛叉的地方。这个感觉其实由来已久。我在学习各种各样的编程技术时,从来没有发现国内有出过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工具书,都是得看鬼佬的书,现在是只要一看是国内作者就跳过。后来我觉得,这母语的差别决定了我们真是赶不上鬼佬的编程能力。扯远了,回到正题。你学C++,就可以去参考TL的GCS部分的软件,但是要结合QT环境。我是比较喜欢QT的,觉得它比微软的VC要好。
TL的固件用的是C,因为freeRTOS决定了。而且,在固件中,不会有太复杂的封装关系,用不上对象编程技术。你学C++就不用去看固件程序了。

网友:
啥也不说了,,,尽快批量生产,,造福大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Taulabs项目里包含了2个软件工程,一个是飞控用的firmware,一个是地面站软件GCS。firmware也称嵌入式软 ...

嗯 要等我先学完再研究了

楼主:
今天把硬件调试完毕了。
一、接上GY86模块和无线数传模块

二、通电后状态

三、地面站软件

四、连接成功后

五、设定基本的参数项

总结:
1、经过调试后,模块已能正常工作,倾斜各个角度均能正常感应到飞控上,下一步就是装机试飞了。
2、第一版设计,果然有设计bug,看第一张图片上的飞线就知道了。参考的ST公司的discovery开发板的原理图文档,又加入了自己的设计改进,结果漏了在USB供电和外部供电之间进行反向隔离,而飞控固件里有个管脚是要来判断USB是否上电。现在只好飞线解决。
3、就在我调试这一版的同时,我的一位好朋友又已经把改进版的QUANTON硬件设计好了,欣赏一下美作:

这一版已经把刚才第2条里说的USB管脚问题解决了,同时把GY86的三个传感器也集成进了飞控板,并采用了低噪声稳压芯片单独给IMU部分供电(微处理器部分则用另一个稳压芯片,防止高频谐波对传感器的干扰),采用4层板,比GY86板性能更好(GY86用的是2层板,电源是普通的稳压芯片)。改进版QUANTON,就叫E-QUANTON吧。它把所有的IO口都集中到2组双排针上,板子的尺寸只有50mm×50mm,这样便于装到FPV穿越飞行的250级别的mini四轴上了。E-QUANTON有4个扩展的通讯口,其中2个还可以作为I2C口接外部的扩展感应模块比如超声测距模块,一个口可以接futaba的S.Bus型遥控接收器。同时把这个E-quanton设计成核心板的形式,是为了便于根据不同的应用更换不同的底板,比如现在我们正在设计的隔离型底板,就是把飞控模块与动力电隔离开来,因为动力电还给电机和电调供电,而飞控是要连接电调的,这样电机引起的电源上的高频干扰有可能会窜到飞控去,加了隔离电源和隔离信号芯片后就极大地保证了飞控模块的稳定。因为设计了宽电压稳压电路,这样扣上底板后,E-QUANTON就能直接用7.4V-22.2V的锂电池工作了。如果没有成本压力,还可以把飞控与遥控接收器、外部模块都进行电气隔离。我现在用的隔离芯片太贵,不敢加太多
等到下周应该能把样品做出来了,到时再说说这个版本的情况。其实flyingF4和E-QUANTON都是相似的,没太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硬件调试完毕了。
一、接上GY86模块和无线数传模块

终于逮到活的楼主了,,哈哈,我现在手里有GY86,以前玩MWC剩下的,能不能说下GY-86和F4怎么连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逮到活的楼主了,,哈哈,我现在手里有GY86,以前玩MWC剩下的,能不能说下GY-86和F4怎么连接的?谢 ...

接线定义如下:针对的是STM32F407 Discovery 开发板
GY-86  SCL -> F4Discovery I2C1_SCL (PB6)

GY-86  SDA -> F4Discovery I2C1_SDA (PB9)
GY-86  INTA -> F4Discovery  EXTI (PD11)
GY-86  VCC_IN ->F4Discovery  5V
GY-86 GND ->F4Discovery  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定义如下:针对的是STM32F407 Discovery 开发板
GY-86  SCL -> F4Discovery I2C1_SCL (PB6)
GY-86  ...

万分感谢。。一会去试试,谢谢

网友:
顶,等楼主上四轴测试成功,买一块

网友:
楼主是电子软件工程师吗,,万分敬佩

网友:
我都看呆了。只有呆的份儿了。

网友G:
不知道这个板子和PIX的性能比如何, PIX上那么多接口很多用不上。

网友:
不明觉历,电子工程师一直觉得高大上,赞一个,期待成功量产

网友:
没事过来顶一顶

网友(2014-10-17):
这个比 quanton 飞控板如何?

网友:
板子画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个板子和PIX的性能比如何, PIX上那么多接口很多用不上。

我个人认为PIX太冗余,太想全面化了,反而造成很多漏洞。看到PIX用六层板,竟然没有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飞行器上的电磁干扰是非常复杂的,很多大功率的干扰源就近在咫尺,控制电路一般都会要求尽量增加地层面积。PIX的硬件成本非常高,但关键的性能并未有过人之处。
PIX的软件采用NUTTX的OS,比TL项目更适合协作开发。TL用的FreeRTOS比NUTTX更轻量化。这针对开发者而言,就看哪种开发模式更适应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飞机的自控程序方面,我没有做仔细的对比,孰优孰劣不清楚。粗略地看过一下,关键的传感器处理算法方面,都是采用了浮点的卡尔曼夫算法,所以控制飞行的稳定性应该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PIX的日志文件系统是TL没有的,这样PIX在记录实时飞行数据方面比较强。

我个人觉得,PIX的性价比不如TL项目里的FlyingF4或Quanton。

网友:
引用 楼主:
FlyingF4和Quanton是同一项目里不同的两个分支,自控的软件是同样的包,不同的只是管脚定义和可扩展的几 ...

学习了!感觉飞控上集成罗盘,不如apm那样放gps里,或者学dji ,单独绑脚上;
个人觉得绑脚上靠谱,更接地气。

网友H:
楼主你可以和三国的“爱萝丽”联系一下!他在搞开源的遥控器,有刷和无刷电调。你们合作一下估计很有搞头

网友:
大哥,弱弱的问一句,下载的源码哪一部分是stm32的,我看里边一大堆文件,然后怎么在win环境下编译啊

网友:
顶楼主!希望后续能做些全中文成品,我没技术,不懂E文啊

网友:
顶起。。。期待更新。。。这个地面站我看过。。。支持mac。。。可惜全部英文。。。如果可行。。。希望出详细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 ...

虽然实际上不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品牌的遥控器,可以匹配一种品牌的接收机。。。然后接收机收到信号输出给下一级的设备。。。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尺寸是8cm×5.4cm,比一张标准的名片小一点(名片是9cm×5.4cm)。

1、宽度:

话说那个一整排的3p插口是输出给电机(out)的还是收接收机(in)的信号的。。。。
不管是in还是out。。。那另一个的接口呢?

网友:
期待楼主早点成功并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
虽然看不懂 但是很屌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硬件调试完毕了。
一、接上GY86模块和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你好,我的QQ是1017787317,可以加我交流下吗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隔离芯片隔离电源呀?
quanton 的配置单里姿态用的是MPU6000,和MPU6050有价格上的差别,MPU6000可以使用spi,性能上有差别么?
quanton对外设接口的配置感觉比FlyingF4更全面一些。FlyingF4使用开发板就能组一套,比较经济。
quanton和FlyingF4的IO输出又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更适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可以和三国的“爱萝丽”联系一下!他在搞开源的遥控器,有刷和无刷电调。你们合作一下估计很有搞头

多谢提醒!一定要向各位高手们讨教。希望国内的高手们也能建一个开源项目,众人拾柴火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那个一整排的3p插口是输出给电机(out)的还是收接收机(in)的信号的。。。。
不管是in还是out。。 ...

3排的排针是输出给电调的,接收机的是那个单排针。因为电调一般都自带了3pin的线,而接收机则没有配线,所以我就设计成这样,尽量减少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隔离芯片隔离电源呀?
quanton 的配置单里姿态用的是MPU6000,和MPU6050有价格上的差别,MP ...

目前flyingF4只做了信号驱动隔离,不是完全的电气隔离。用了普通的双向可选驱动器74HC245做电调和接收器的隔离,用了一个特殊的自动双向驱动器TX1018做通信口的隔离;E-QUANTON板是核心板,需要插到一个驱动板上。驱动板上就做了DC-DC隔离,提供完全隔离的电源;所有与外部的接口,都用光耦隔离。
提到的MPU6000和MPU6050,后者不支持SPI,所以E-QUANTON板只能用MPU6000。SPI总线速度是要大于I2C总线速度,但是我在源码中发现,因为去读传感器的时间间隔是相同的,所以对飞控来说,两个都能用,在产品功能上体现不出区别了。E-QUANTON比FliyingF4可以有更大的改进空间,适合于程序猿折腾,需要有较好的嵌入式软件工作经验,否则也改不动现在的源码。

楼主:
今天凌晨1点终于完成了总装工作,在客厅里完成了离地试飞(大半夜的怕扰民,紧闭门窗)。
软件调试过程比较简单,只需进行一次六轴校准,就能保证飞起来很平稳。GPS定点还需到户外去测。先上几张图片,等去户外后拍视频。
1、静态

2、动态

挂了2组电池,每组电池供给3个机臂,这样即使重心容易调整,而且电池的负荷也不会太大。现在用的是2200mah、25C放电倍率的锂电,两组就有4400mah容量、50C的放电能力,测试够用了。下一步换成2组5000mah的,那容量就去到1万mah了,带单反上去拍没问题了。
从简单的离地试飞能比较出来,六旋翼确实比四旋翼要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 ...

遥控还叫发射机,另外你买控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匣子,那个叫做接收机。这是一套的。

网友:
楼主牛,期待外场测试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凌晨1点终于完成了总装工作,在客厅里完成了离地试飞(大半夜的怕扰民,紧闭门窗)。
软件调 ...

。。。。。。这个还是算25c的放点倍率吧。。。
以下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知道理解错没。。。。。。。哈哈。。就记得大概。。。。错了也别喷
++++++++++++++++++++++++++++++++++
c是指放点倍率。。。。
就是假设1c1ah的电池。。。最大的可持续放电电流是1a
那1c2ah的电池。。。。。。最大的可持续放电电流是2a
这就是说的低放电c数可以用大容量来拟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纯新手,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
我是一名***的婚庆摄影师,平时工作空暇帮朋友的婚庆公司做一些婚礼摄 ...

一步到位,直接上S1000。越贵越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flyingF4只做了信号驱动隔离,不是完全的电气隔离。用了普通的双向可选驱动器74HC245做电调和接收器 ...

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期待楼主的场外试飞

网友:
这数传什么型号啊? 怎么是这种连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凌晨1点终于完成了总装工作,在客厅里完成了离地试飞(大半夜的怕扰民,紧闭门窗)。
软件调 ...

相当不错了啊!!期待飞行视频,还有就是这个楼主用的是默认PID么?就是装好后做一次电调校准就可以起飞?

网友:
Hi,我也正在做flyingF4,不过我用的是GY521,其他的和你一样。我发现飞线太复杂了,第一次线接好板子没有跑起来,现在拆了线在重新焊接。可以加个Q请教一下么?我的Q是120360112.thanks

网友:
定点模式搞定否?

网友J:
楼主在不,请教里面需要使用GPS的定点,定高,回家,飞行模式怎么使用。还有其他飞行模式怎么使用,自动调参,飞机调完以后是自己保存,还是需要连上电脑才能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在不,请教里面需要使用GPS的定点,定高,回家,飞行模式怎么使用。还有其他飞行模式怎么使用,自动调 ...

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下进度:
上周末测试定点功能,但是没有设置成功,原因尚未弄清楚,正在辛苦地***(监控)查forum
因为新到了2块5500mah的电池,顺便测试了一下留空,时间达到了十分钟多。这样的时间用于航拍是够了。
继续测试了一下在风中的定高功能。天气预报是3-4级。阵风应该有5级,因为能看到小树明显地摇摆。在阵风中人工控制机头迎风,定高还是比较稳定,当阵风突然消失后,飞机会有短暂的反弹,这时还是要人工控制修正。

飞控的定点、定高、回家、自动调参的模式,是由遥控器的一个开关来设置的,我的是天七遥控器,用了一个三段式开关和一个复位开关来设置,在GCS中的input里设置。复位开关设置自动调参功能,三段式开关设置定点、定高和手动,回家功能尚没有启用。自动调参功能有些crazy,而且用默认参数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没有尝试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下进度:
上周末测试定点功能,但是没有设置成功,原因尚未弄清楚,正在辛苦地***(监控 ...

我是用的华科尔D10控,2段+3段开关混控成6段模式。一设置定高定点或者回家模式,就系统无法正常使用systemConfig出错,要求设置路线什么的,没法成功。
小区里都是车,都没地方让我飞,从CC3D刷taulabs的帖子看,自动调参会抽的很厉害,大概抽半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的华科尔D10控,2段+3段开关混控成6段模式。一设置定高定点或者回家模式,就系统无法正常使用syste ...

你说的systemconfig出错,只是在定点或回家模式下会出错,不只是设定pathplan的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现在正在翻国外的帖子,不过确实有人已经试成功了position hold,所以要充满信心。定高模式是可以的,已经实践通过了。你要看一下module里有没有启用altitude。用定高模式后,我觉得跟DJI精灵的性能差不多了。自动调参是会前后上下各***运动30秒,我舍不得刚装好的六轴,就没去用。可能在450以下级别的微型飞机上,做FPV穿越用的机子上,用自动调参更有意义。

网友:
有进展,不错,顶一个

网友J:
谢谢楼主的提醒,定高模式开启了。不知道电池检测能开启么,还有miniOSD哪种都可以么?
期待楼主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提醒,定高模式开启了。不知道电池检测能开启么,还有miniOSD哪种都可以么?
期待楼主的成功

电池检测在quanton板子上是默认开启了,在flyingf4上则需要改一下源码才能用。miniOSD应该是可以的,wiki上很多人都用了,但我还没有试。

楼主:
首段测试视频。摄像机镜头有点脏,当时也没注意到。起飞如丝般顺滑。
起飞后切换到定高模式飞行,能稳稳的定在空中,机头锁定也很稳。油门手脱控,时有阵风,飞控自己居然也能顶住了,诧异这TL的算法够强大,当然也得益于这个最新ARM平台的硬件能力。
定得实在无聊,最后做了下钟摆,前进,后退

网友K:
定高蛮稳的,失控返航功能有的吗?
有点迫不及待了,楼主,我们业余的人可以同步开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定高蛮稳的,失控返航功能有的吗?
有点迫不及待了,楼主,我们业余的人可以同步开工了吗?

飞控已经有home功能了,但是还没有时间去找个合适的场地来测失控返航功能。因为失控返航完全取决于电子罗盘和GPS的信号,得找个好大的无人区才敢去试
开工随时都可以。你用stm32f4Discovery板子就能搭建了。我这款自己DIY的板子,首批做的5块,因为有飞线,不好意思发出来,免得炸了大家的机
有个好消息是,我朋友做的那个加强版的Quanton板,也在打样了,等做出来后我会把这个加强版Quanton测试进度发布上来,Quanton的扩展性很强,我也在期待他的板子出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飞控已经有home功能了,但是还没有时间去找个合适的场地来测失控返航功能。因为失控返航完全取决于电子罗 ...

那块你自己做的板子是必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块你自己做的板子是必须的吗?

我做的那块板子就是缩小了的STM32F4Discovery板,因为原discovery板太大了,而且还要自己焊好多线,不如布一块小的PCB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那块板子就是缩小了的STM32F4Discovery板,因为原discovery板太大了,而且还要自己焊好多线,不如 ...

原来如此,期待板子量产,预订一块

网友L:
支持楼主的研发精神和分享经验教训给广大模友,使我们获益良多,强烈期待楼主成功后建一个Q群好让我们也用测试版玩一下这TI的新品呀

网友:
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楼主的研发精神和分享经验教训给广大模友,使我们获益良多,强烈期待楼主成功后建一个Q群好让我们也用 ...

   谢谢大家的关心!等到把定点和航线都测试通过后,再正式地发布硬件。
     现在正在就第一版的问题进行修改,第二版采用核心板+接口板的方式,在接口板上对飞控板与电调的接口进行了完全的电气隔离,这样能够避免电机的干扰窜入飞控。虽然第一版没有做彻底的隔离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可能与我们用的是6轴小电机有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4轴8电机飞机,动力要求太强,估计动力部分的干扰就会很大了。
     第二版将采用飞控电池与动力电池分开的配置。飞控电池选7.4V800mah的小电池。
     第二版的核心板采用我朋友设计的加强版EQuanton,这个核心板比原有的Quanton板做了一些改进,比如采用2个更低噪声的LDO分别给MCU和IMU模块供电,这样就能更大程度上保证传感器部分的可靠性。原版的quanton,把MCU和几个传感器都是用同一个电源芯片供电,MCU高达上百兆的频率,有可能会对敏感的传感器产生干扰,一旦在空中发生干扰就出大问题。
     另外,考虑到原版quanton把地磁模块固定在板子上会受到附近电机强磁场的影响,EQuanton版就加了一个直接兼容GY271电子罗盘模块的接口,很便宜,只要3.75元就能买到,放到脚架上,这样就降低了电机磁场的干扰,而且更换也方便。电子罗盘在定点、航线飞行以及失控返回时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因为找不到北,飞机就会飞丢了
      建qq群的事正在考虑。目前我们团队的几个人都是上班族,时间不固定,有时会因为单位上的事忙一阵子或出差,就没法及时回复大家了。所以有些朋友向我要QQ,我也暂时没有加,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现在工作也有些忙,不能及时回应大家的问题,怕反而引起各位的失望。我们在认真考虑,一旦正式发布硬件,肯定得建立QQ群,要不然就不如不发布了

楼主:
现在我用的是2块2200MAH的电池,不带云台和摄像机,能飞6-7分钟。
6轴的效率肯定比4轴要差,所以要求续航长的,最好还是选4轴。
6轴比4轴的优势是:在同等的电机和螺旋桨配置下,6轴的载重量比4轴要大,稳定性要好。
稍微专业一点的航拍器一般是6轴或8轴,因为图像素材都是用来剪裁的,要求飞行中图像要尽量稳定,但不会要求一个镜头飞很长的时间,所以十分钟的续航时间能够满足一般的需求了。这种情况下,花点银子,上两块5000MAH以上的电池,肯定能飞到十分钟左右
如果是要求续航时间长,那果断上4轴,别的都不考虑。
我们正在计划下一步,做一个折叠4轴,做一个4轴8电机。折叠4轴就是针对便携、长航时的需求,便于大家旅游时也能随手就拿出来航拍一下;4轴8电机就是针对超大载重量的需求,比如挂个货物,挂桶农药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的是2块2200MAH的电池,不带云台和摄像机,能飞6-7分钟。
6轴的效率肯定比4轴要差,所以要求续 ...

支持Y6模式吗?想入一个Y6机架

网友:
高手在民间,赞。。。。。。。。。。。。。。。。。

网友:
Lz什么时候做好了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赶紧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Y6模式吗?想入一个Y6机架

支持的。TL支持Y3、Y6、X8,以及常见的4轴、6轴和8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支持的。TL支持Y3、Y6、X8,以及常见的4轴、6轴和8轴。

进展如何,电机电调机架都有了,准备尝试一下你的飞控

网友:
预定一个吧

网友:
楼主搞飞控造福模友

网友J:
期待楼主的电路板共享,原版quanton电路貌似只有brd文件不知道怎么打开,下了个Cadence打开了也都是一堆代码完全不像电路图,sch原理图也没法打开。quanton官网有单PCB板卖了,4欧一块。自制flyingf4玩坏了,按着原版PDF的文档画电路,布线快布吐了,要上四层没试过感觉有点蛋疼。OpenPilot的板子都是pcb格式,taulabs都是大神用allgro……。还得赶紧画,要不都没得玩。
楼主这还得慢慢期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展如何,电机电调机架都有了,准备尝试一下你的飞控

飞控现在还是调试阶段,第二版PCB现在刚发出去打板,打完板后先焊制几块样板进行试飞,估计总共要3周时间。等我把定点和航线的视频发布出来后,就是可以公布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信号上讲,2.4G频率只是波段范围,分很多信道,如果你先开启wifi,再进行控与接收器的匹配,就会错开各 ...

长知识了

网友:
技术帖,不顶对不住楼主

网友:
是的,技术含量很高,收获很大的帖子。很期待楼主设计的quanton板效果,本想先买个quanton,现在也打算先等等看。

网友(2014-11-16):
先顶个,没飞控了,等不了楼主了,拿官方的PCB去打样了,估计下周3拿到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期待楼主的电路板共享,原版quanton电路貌似只有brd文件不知道怎么打开,下了个Cadence打开了也都是一堆代 ...

用eagle7.1打开即可,pcb.原理图全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eagle7.1打开即可,pcb.原理图全套的

这个已经知道啦,还是得谢谢告知,打样的板子估计明天就到,元器件都没到……

网友J:
楼主,回家模式怎么使用,还有飞控里有失控保护功能么

网友:
太有技术含量的贴了,虽然大部分都不懂,但还是很佩服,愿楼主测试成功,并发售,只希望楼主造福广大模友,在价格方面不要太过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回家模式怎么使用,还有飞控里有失控保护功能么

在遥控器输入的mod中选择home功能即是回家模式。也有失控保护功能,在进行遥控器校准时,在校准完所有通道后,就会提示校准失控模式。

网友:
想不到我居然看完咯! 新手坐等楼主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