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

楼主(2014-05-21):
有飞过蓝翔双70涵道的大师们帮帮忙,本人刚入模的时候同时入手两架,一架当时就移炸,原因你懂得。昨天把另一架也装起来了,网上推荐是用2块3S电池飞,我现在想用6S 5000,但是头太重,改用4S 4200重心合适。但担心动力够不够?有飞过的的朋友请指点迷津。以免发生秒炸现象,人们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如今也算老牛了。反而很怕虎了呵呵

网友:
LZ的JJ不仅多 而且都是好J啊

网友:
多上点图啊

网友A:
你上一下4S电池,用手拿着把飞机头向上,推满油试试有没有向上窜的感觉。

网友:
6S4000可以的,我的SU27就是双70,用6S4000正好。如果你是6S电机用4S转速肯定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一下4S电池,用手拿着把飞机头向上,推满油试试有没有向上窜的感觉。或者称一下飞机的起飞重量,把飞机 ...

  上将同志  你没飞过涵道机吧?涵道机推力比0.6就可以飞了,一般有0.8就能爽飞了、、、、、1.5推力比的涵道,要命啊

网友B:
  楼主因该报出飞机的动力配置,是什么涵道。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前缘襟翼的效果如何

网友:
看你电机,电调,,怕炸,买个陀螺仪吧,这么贵的飞机,被鄙视就鄙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因该报出飞机的动力配置,是什么涵道。

机师,你娃下班了?涵道小王子哦

网友:
应该先买便宜的练手嘛

网友:
有点奢侈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上一下4S电池,用手拿着把飞机头向上,推满油试试有没有向上窜的感觉。或者称一下飞机的起飞重量,把飞机 ...

一般大于1.5倍就没问题----这句话太吓人了,目前为止没见过推重比能到1.5的涵道机,我自己的几架涵道机中,只有一架不带起落架的64涵道超过1达到1.1:1的推重比,90涵道的台风改装金属涵道后能达到1:1,推重比最低的是雅克130,只有0.55:1,即使只有这么低的推重比半油门就能平飞了

网友:
如果厂家推荐是用6S电池,LZ你要用4S的话不用试,答案是100%不行,因为电机的KV值是设计给6S用的,4S供电转速太低了,推力肯定不够。重量的问题只要推重比在0.7左右就可以飞,用大电池头重了就在机尾加配重,整机的起飞重量控制好就没问题。

网友:
推重比小很难飞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明天早晨去试飞.先用4S  4200的电池试一下,如果不行直接6S  5000.涵道参数木有.记不清是那架飞机上带的了.后来大多数用金属涵道.所以木办法给大家交待清楚...明晨试飞回来后向大家汇报结果呵呵

网友:
期待明天首飞成功

网友:
4200和5000,动力上差异不大的吧..具体还是看电池牌子..
富力的4200 35c估计比狮子的5000,动力肯定是好的

网友:
实在担心就先上个飞控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于1.5倍就没问题----这句话太吓人了,目前为止没见过推重比能到1.5的涵道机,我自己的几架涵道机中 ...

向你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关心,今晨首飞成功.先用4S证明肯定不行,用6S  5000的电池后移,还是不行,头太沉,又不想加配重,最后改用6S 2600.刚刚好,非常的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将同志  你没飞过涵道机吧?涵道机推力比0.6就可以飞了,一般有0.8就能爽飞了、、、、、1.5 ...

向你学习!我确实没飞过涵道机。按固定翼的方式说的。

网友:
只知道飞机漂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向你学习!我确实没飞过涵道机。按固定翼的方式说的。

向上将同志敬礼,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上将同志敬礼,共勉

这就是个相互学的的地方。谢谢提醒!

网友:
用4S 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