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安装到GH3云台的一些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21):
      大家都知道GH4机体可以完美的安装到GH3云台上!快门也一样!但是GH4的HDMI输出接口不一样!这个都不是问题。。做一条转接线即可解决。。但是GH4的HDMI输出是随拍摄尺寸变化而变化的。。AVCHD  50I拍摄能正常输出图像。。但是MOV 4K时就无法正常输出图像了!如果才能让GH4不管在拍摄何种尺寸的视频时都输出时1080I的HDMI信号呢?我的是个蚯蚓文。。看不懂  !特来请教大家!不知这款机子可否这样设置?

网友:
转接线现在都没有

楼主:
转接线自己做一条就是了!转换板不支持才是最大的问题!转了也只能拍1080的!

网友:
同问:4K模式如何设备HDMI输出1080 云台可以认的

楼主:
DJI不出这个转换板GH3云台挂GH4就不能完美。。其他解决方案都得外接一个。。。还得找云台的AV输入。。

网友:
很简单,买一个BMPCC云台,然后把GH3云台上的框换上去,包括视频输出版。因为BMPCC的视频输出和GH4是一样的

网友:
问了GH4的代理商说可以设置输出的

楼主:
求设置方法!必须保证在录制4K图像的同时HDMI接口输出1080I的信号!不然GH3云台就不能使用!

网友:
还是等大江技术部门解决转换模块问题吧,t
他们才拿到gh4

网友:
菜单中有个降频功能  可以把输出口输出标准的 1080 50i的信号 哪怕你录制的是 4k 但是输出的还是高清   Hdmi必须设置4:2:2 8bt

楼主:
回楼上的    我已经试过你说的降频功能!随便调到什么状态 。。都是只有在1080状态下才有图像输出。  只要切换到4K就没有图像了!不知道是不是HDMI上面还有一个功能脚需要某个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我已经试过你说的降频功能!随便调到什么状态 。。都是只有在1080状态下才有图像输出。  只要 ...

居然这样?谁解决了告诉一声吧

网友:
有谁解决了?吱个声。

网友:
土鳖办法:在GH4云台上方安装一个摄像头,用图传单另传下来就可以了,哈哈哈哈!

网友A:
有人已经解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已经解决啦

GH4输出的是1080P的信号,GH3云台解码板只认1080I的信号,想弄个转接线就解决,没戏。

网友:
大疆技术太慢了,看着急人,

网友:
大疆给个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