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是用aqm还是NAZA. life?

楼主(2014-05-21):
买了个450的h4机架,在飞控的问题上纠结了,选apm还是NAZA。之前玩过玉兔2代!apm调好了和naza相比哪个飞行平稳,想搞搞
航拍
玩!

网友A:
搞航拍,还是NAZA LITE吧。
玩玩,APM还是很不错

网友B:
我用apm 今天下午和精灵1对比了一下,感觉默认参数就非常稳。我也试飞了精灵,非常好操控,各有各的长处吧,不过我这屌丝级别的,只能用apm了 但是功能非常多,就是入门十分繁琐,得学好多知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C:
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D:
当然APM,其实没多难的,有问题就来论坛问,几天就会了,APM的功能不比A2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