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六轴配置

楼主(2014-05-21):
各位老前辈,请教一下600轴距六轴用2215电机900kv怎么样?会不会动力不足?还有就是600轴距最合适的桨是多大?配什么电机?飞跃的六轴机架怎么样?

网友A:
要计算动力是否足够,可以根据你的最终规模,根据选定配件统计重量,再根据计划电机的拉力值与电流值匹配,动力是否够自己就清楚了,可以参考的是,想要省电的平稳飞行,电机的最大拉力值取值在40%~50%匹配动力,那样电机会比较平稳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计算动力是否足够,可以根据你的最终规模,根据选定配件统计重量,再根据计划电机的拉力值与电流值匹配, ...

谢谢,我的电机2215配10寸桨拉力大概800克左右,现在用的飞腾30安电调。以前组四轴轴距600,起飞重量1800克,4s5000电池,留空时间18分钟,觉得解放电机效率还行。想再买俩电调,组六轴,可是动力不想浪费。请教一下前辈,不知道这样配置可以不?顺便帮忙推荐一六轴机架。再次感谢

这是我现在拥有的解放电机

这是留空18分钟的四轴

楼主:
顺便说一下感谢论坛前辈提供的四轴图纸,机架全套成本100左右。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机架图纸和制作心得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机架图纸和制作心得学习一下,谢谢

其实这个机架现在已经被我扔一边了     机架做出来全重500g左右,可是我的电机比较小,是2215.      带4s 5000留空18分钟    50%油门起飞    总体不错     落地电机烫手  不能摸得地步   为了保护电机所以这个机架只好暂放一边,  组装这个机架做大的困难就是铝管的切割开孔     其他就如我说的论坛前辈图纸都有    连螺丝都标出来使用规格   再次感谢   我觉得这机架配3720电机应该最完美     最近准备玩六轴了     顺便说一下    上次全油门航线    空中射桨  GPS都炸了    机架只是磕了一点    其他完好    不得不说铝管就是结实     以后上云台航拍我的2215估计累死      所以计划改变   现在有好几个2215    所以想玩六轴了    顺便问一下前辈    这配置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