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6S动力了

楼主(2014-05-21):
4506S动力到手了,花牌6 s 1300mah 30c 电池,花牌H2221 1880KV电机 LX-50A电调 感觉动力不足呢。还没有我以前的亚拓有劲呢这套3S动力就是去年夏天保护过一会就怕了所以换掉了 (亚拓35A和450M3500KV)爆浆声没3S那么大,求解了

网友A:
电调开启定速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开启定速就OK 了!

Act.freew.gov.mode freew off .  freew on.  gov off.   gov store.  gov.   fast(Gov)
GOV.MODE P-GAIN 0.7 0.9 1.2 1.4 1.6 1.9
GOV.MODE iGAIN 0.02 0.03 0.05 0.06 0.08 0.09  这3个哪个是定速,都该怎么设置?

网友:
换个马达齿轮

网友:
gov.   fast   普通定速模式
GOV.MODE P-GAIN  0.9
GOV.MODE iGAIN  0.06

网友:
引用 楼主:
Act.freew.gov.mode freew off .  freew on.  gov off.   gov store.  gov.   fast(Gov)
GOV.MODE P-GAI ...

FREEW OFF    GOV

0.9
0.05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答复、已经调好了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B:
准备入H2221 1880KV电机和 LX-50A电调 ,顶下楼主,以后有问题就请教楼主了,
对了 楼主是用斜齿还是直齿  马达齿是多少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入H2221 1880KV电机和 LX-50A电调 ,顶下楼主,以后有问题就请教楼主了,
对了 楼主是用斜齿还是直齿  ...

直齿13t 的

网友C:
建议直齿14T 斜齿12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齿14T 斜齿12T

在购物就14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