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 系列 v3.04固件已正式发布

楼主(2014-05-21):
请通过3.0版本调参软件更新主控固件到v3.04!

请点击 这里 下载最新的调参软件!

概述:
  • 1.主控固件版本更新至:v3.04

主要新功能:

  • 1.提高Phantom 2系列在大负载情况下的飞行稳定性。
  • 2.更新特殊区域限飞数据库。

网友:
要不要刷啊??????????

网友:
下降速度越苛刻 反倒是造成 下降时间延长

网友:
这次更新很准时,赞一个!
已更新,H3-3D自检时不会像3.02那样抽筋似的抽动几下了,而且自检完毕后云台也是正的了,不错。

网友A:
下降速度设定成可选,不会飞的不会控制时间,慢慢下来是一样炸鸡。。。会飞的被这个下降速度搞的很无奈。。。。

网友:
我应该是首个更新的
呵呵

网友:
周三还算准时,试试去。。

网友:
都是我逼出来的、赶紧谢谢我!

网友: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速度设定成可选,不会飞的不会控制时间,慢慢下来是一样炸鸡。。。会飞的被这个下降速度搞的很无奈。。 ...

早提建议了 没人理 不知道手动模式下降速度咋样 明天飞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速度设定成可选,不会飞的不会控制时间,慢慢下来是一样炸鸡。。。会飞的被这个下降速度搞的很无奈。。 ...

有这个选项吗?在哪里选?

网友:
已更新,不错,一切正常。

网友:
更新后试飞

网友:
周三更新,说话算话

网友:
DJI 挺守时  说周三就周三   明天更新试飞一下

网友:
真好回头就更新

网友:
大疆能具体说说怎么提高飞行稳定性的?

网友:
解决了自动返航7m/S的问题了吗

网友:
更新很及时啊,大神们赶紧试飞啦。我的升级后很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