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大无刷马达----准备电动飞机---可以吗

楼主(2014-05-21):
昨天在修电动车店里掏到两个坏的无刷马达,内转子的,8个磁极,12个绕组,原来是48V的,额定转速2200转。是霍尔的。带开了一看很惊喜,是稀土磁钢!!转子磁力强大的我都拉不出来!!!我在想,一个电动车用48V20AH可以骑行2个小时,是铅酸电瓶。如果我用44.4v(12s)20AH的锂电池,可不可以改成一个大推力的无刷马达,做一个正载人的飞机,,希望大家给些建议,要用多大的电调,用多粗的线,用多少股,每一组绕多少圈。

哈哈,瞎折腾,估计这次要把老命搞进去啦

上图片,大家看一下!

楼主:
占沙发,我知道,我是疯了,哈哈

网友:
拆了个烧坏了的三相电机,,,,用做载人飞机,,,,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不过载人就算了吧,还是遥控的安全

网友A:
把铅电换成锂电不会有任何问题,只是把电池换了一下而已(连电调都可以用原来车上的),如果用在电动车上,理论上只会使电动车跑得更远,因为车的自重轻了,克服的阻力和上坡的所需的功率都小了。但用在模型上还是算了吧,推重比太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电动车电机的功率太小,450电直的马达也有200多W,而一个电动车电机的马达功率比他大不了多少。大概3-4百瓦。用400W的功率还不及“人力飞机”的功率大,根本不可能把人拉上天,电动车电机唯一比模型电机好的地方就是耐用,一个模型电机每天飞半小时,估计用不到3个月就完蛋了,而一个电动车电机就算每天用几个小时,都可以用上好多年(当然,调速器容易坏)。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先载物上去试验!

网友:
掏四个做个载人四轴。

网友:
这个用最便宜的电摩无刷控制器就能驱动了,工作电流在30A以内。只

网友:
楼主自己绕线呗

网友:
老头开眼了,幸亏让你看到的是电动车马达,要是电动汽车的马达,你会做出什么,只有天知道。。。

努力,支持DIY!

网友:
自己动手,,才是真理

网友:
反对,玩归玩,安全第一。

网友:
这电机侧重于扭力输出,转速根本就上不去,怎么飞,你还装套增速箱不成,重新改绕一下到可以一试,但是成功概率很低,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哈哈

网友:
拉不出来是 轴承的缘故吧

网友:
。。。。内转子没戏的。想都别想。

网友:
坐等 过程

网友B:
虽然不太懂空气动力学,不过还是劝楼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如果人这么容易上天,那各种各样的飞行器早大众华普及了

网友:
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太懂空气动力学,不过还是劝楼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如果人这么容易上天,那各种各样的飞行器早大众 ...

对于不懂的人,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闭嘴跟着学

楼主:
我想,要是增加线径,减少绕组,会不会增加马达的转速?也就是常说的改变马达的KV值,当然,电流会大大只能更加的,电调用电动摩托车的电调,要改装场效应管的公率,
微型载人飞机自重100千克左右,一个70公斤的人驾驶,推力只要能达到80公斤就可以正常起飞。马达的转速要达到5000转-7000转就可以,螺旋桨直径好像是1.2米?

网友C:
楼主卖个我做个发电机玩玩

楼主:
黑魔M25Y动力伞发动机技术参数
发动机名称:黑魔M25
发动机产地:          意大利
汽缸数                                1
排量CC                               172.5
冲程数                                 2
最大转数                             7500
功率HP                                26
冷却方式                              风冷
点火装置                              电启动CDI 手启动TCI
缸盖温度                              200℃
螺旋桨旋转方向                   逆时针
燃油                                      混合燃油93或97
混合燃油比例                       40:1
离合方式                               无
减速方式                                皮带减速
裸机重量                                手启动14.2  电启动16.7
整机重量KG                           手启动27公斤 电启动29.5公斤
减速比                                    1:2.2 配105CM小桨115CM直径护框
                                               1:2.6 配115和122CM螺旋桨135CM直径护框
油箱容积L                              7升 9升 12升 14升
负重油耗                                2.2-4.5升/小时
续航时间H                              1-3小时
最大飞行员体重KG                130
桨叶                                        2
桨叶尺寸  CM                        105   115   122  130(130CM一般用于背式双人)
护框直径                                115CM  135CM  145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卖个我做个发电机玩玩

哈哈,跟我像一块了,这东西发电不错

网友:
不太现实,加变速齿可能好点

网友D:
还是用汽油机做载人的比较合适. 摩托车发动机好像就可以.
你用电动机的话, 功率够不够姑且不论, 电池用什么? 大容量的电池既重且贵且不安全. 不如一箱汽油又便宜又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铅电换成锂电不会有任何问题,只是把电池换了一下而已(连电调都可以用原来车上的),如果用在电动车上, ...

工作方式不同散热设计不同的,模型电机考虑的只是功率和效率与自重,没有防水防尘等功能的。请看12KW的航模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作方式不同散热设计不同的,模型电机考虑的只是功率和效率与自重,没有防水防尘等功能的。请看12KW的航 ...

供电是个问题

网友:
转速不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太懂空气动力学,不过还是劝楼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如果人这么容易上天,那各种各样的飞行器早大众 ...

人上天现在不难了,就怕掉下来,,或撞到电线杆!!!

网友:
外径150左右的外转的电机就可以把人载了飞起来!!

网友F:
楼主可以到淘宝上收一架动力滑翔伞,把发动机拆了,把你的电动机装上,再去淘一个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器装上,然后跑到山上去飞吧。动力滑翔伞即使无动力也能飘,不会有危险的。祝楼主早日成功,我期待全球第一款无刷动力滑翔伞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到淘宝上收一架动力滑翔伞,把发动机拆了,把你的电动机装上,再去淘一个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器装上, ...

估计可以。我要先改进线圈绕组,增加KV值 ,12S下要达到7000转,说给我计算下马达应该具有的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方式不同散热设计不同的,模型电机考虑的只是功率和效率与自重,没有防水防尘等功能的。请看12KW的航 ...

哇,这是个巨无霸啊!推力会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汽油机做载人的比较合适. 摩托车发动机好像就可以.
你用电动机的话, 功率够不够姑且不论, 电池用什 ...

用聚合物锂电池,我具体算了下,10000毫安6s,50C的,一块是1.5千克,我最初规划用12S,就是44.4V,八块并联,1.5*8=12千克,包括保护板估计在20千克以内。马达预算190kv,有效功率80%,计算马达的转速:44.4*0.8*190=6748.8,也就是马达的转速稳定在6500转左右,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马大电流....谁给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可以。我要先改进线圈绕组,增加KV值 ,12S下要达到7000转,说给我计算下马达应该具有的KV值。

我以为电机的kv值不能太高,太高的话扭力就小了。我以为电机不必改进线圈的,先找个动力滑翔伞的螺旋桨装上测试一下推重比。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4-07-29):
这种电机我有  车上带的控制器我也有

楼主:
先给马达减重,铁芯镂空,线圈从新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仁兄分析的比较准确,材质决定了用途,不然飞机就不会那么昂贵了

嗯,航模电机 跟电动车电机 很多材料表面上看,差不多 都有硅钢片 加稀土永磁铁,铜线绕组,可是kv差别就很多了,如果48v,转速在1000-2000rmp,那么kv值在200-400,
航模无刷电机设计不同,航模电机 kv 很高,无霍尔,电车电机的功率要想飞起来 倒是也有办法 ,两方面 调整,一方面要加大电压,96v加载转速可以提高一倍2000-4000,另外在螺旋桨方面调整。不过大电压 就要配高电压的控制器,而且电动车电机带霍尔感应,温度一高就要烧,
小功率电机 要飞起来也有办法 西部 听说过 人力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航模电机 跟电动车电机 很多材料表面上看,差不多 都有硅钢片 加稀土永磁铁,铜线绕组,可是kv差别 ...

呵呵,人力飞机,看到视频了。真的需要试验,搞不好就成功了

网友:
呵呵 人力直升机
动力就是人脚踏,最大功率相当于500w,保持一分钟人就累趴了
西部 这个电机800w,配个合适的螺旋桨,起码30英寸以上,8公斤飞起来有希望,但是载人就要求超级大旋翼了,18米直径的四个螺旋桨,机身全碳纤维超轻机身,花多少银子不说,能不能造出来这个工艺太挑战了
如果你的目标是造载人飞机,最简单的方案听说过 旋翼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