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鋰電池問題

楼主(2014-05-21):
自組3s 2800mah電池 放電後 3.30 /3.29 /3.44者個電壓平衡有問題嗎?
不知是不是b6充電器問題,聽講b6不是真正的平衡充

网友:
这自组不是太科学。。。好像要匹配的。。

网友:
电压高的电池容量要大一些,相对放电时间要长一些,应选容量基本一致的组合吧。

网友:
自组的都尽量选择容量一致,内阻差不多的,且最好是新电芯,因为老的电芯不稳定,另一个内阻不一样

楼主:
有什麼方法可測試電池內阻?

网友:
内阻测试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麼方法可測試電池內阻?

业余条件可用万用表测,测放电时电池电压U,测放电电流I,测空载电压E,则电池内阻r=(E-U)/I。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实测误差不容忽视,计算结果不会很准确,只可以作相对比较。旧电池重新组装时我是这样挑选单片电池的。

网友:
这差异有点大啊

网友:
自组电池不嫩保证性能一致,不要过放就OK 了

楼主:
買的獅子牌電池都有出現差別很大的電壓差,我開始懷疑是b6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条件可用万用表测,测放电时电池电压U,测放电电流I,测空载电压E,则电池内阻r=(E-U)/I。这在理论上 ...

很專業哦!我點不懂!可否有圖示,可給我學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条件可用万用表测,测放电时电池电压U,测放电电流I,测空载电压E,则电池内阻r=(E-U)/I。这在理论上 ...

接线要粗而短,测试时间要快,两三秒要搞定,测下一片时要等一会,因为万用表测大电流会发热,放电负载电阻不能太大,这样电流小了误差很大,用这个方法同一条件测出的电池还是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