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在多个接收机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用固定码了 ...
华科尔d10在多个接收机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用固定码了?

楼主(2014-05-21):
d10自动对码,然后可以设置固定码
但是如果我有2个及以上的rx1002,那么就不能设定一个统一固定码了是吗?只能对上一个设一个,等到换接收机,再重新对码设固定码?

网友A:
路过 好像不是吧

网友B:
进来学习了,坐等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两个设不同的固定码,遥控输入那个就对上哪个!没试过,我猜的,说错勿怪!

网友D:
你可以指定模型类型的,你有几个接收机就指定几个。

网友E:
lz,要切换控上的模型啊,一个模型一个接收机,一个固定码

网友F:
每个接收机都单独设固定码吧,没用过10,我的D7可以设多个固定码,估计10更可以了

楼主:
好,切换模型吧,其实我有俩飞机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看来偷懒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