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4-05-21):
发动机以前好好的  今天手贱   。。拆下来洗了。现在     拨燃1秒就熄火,
什么问题?
感觉吸不上油一样

网友:
帮顶一下。 拿什么洗的,不会是自来水吧?

网友:
认真检查有没有漏气的地方。

网友:
我以前就用自来水洗。前提是装的时候要用吹风把水吹干

楼主:
用汽油洗的、、、手贱啊。。。。。手都拨痛了。。。 以前拨2下就着了。。。而且洗了之后感觉缸压也没以前好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
用煤油洗,洗完用汽油泡,装的时候 连杆、活塞、要抹上机油。还有很多细节,这只是2冲的动力、4冲更麻烦。你用水来洗,你说你是人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煤油洗,洗完用汽油泡,装的时候 连杆、活塞、要抹上机油。还有很多细节,这只是2冲的动力、4冲更麻烦 ...

我晕  我说我用汽油洗的    晕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  我说我用汽油洗的    晕哦

用汽油也没问题啊,你怎洗的,伤到什么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汽油也没问题啊,你怎洗的,伤到什么零件了?

找到问题了已经,,  油管有一处沙眼。  漏气吸不到油。。。。      高速油针也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已经,,  油管有一处沙眼。  漏气吸不到油。。。。      高速油针也小了点

动力没出问题不用拆滴,没有听过能把动力飞坏的。最少也得飞50小时在看

网友:
依你的症状,如果油针调整没问题的话,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
你用水来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