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亚拓600油机,发动机不进油怎么办?

楼主(2014-05-21):
新入了架2手亚拓600N,结果收到后,转动启动器,发动机不进油,油管里边看到油不往发动机里边走,各种办法都想了,油针都退了,还是不行,拔掉油管,油箱里边压力是有的,油会往外喷,就是不到发动机里去,怎么办啊?

楼主:
补充下,卡子都是松开的,发动机是OS55带泵的

网友:
油滤下了试试
在不行就

楼主:
应该不是油滤的问题,油箱到油管油都能正常出来,拔掉链接发动机的油管,油都能喷出来,压力是够的,就是进不到发动机里边

网友:
不进油要不发动机没压缩,或者油门全开了

网友:
拆洗化油器吧,骚年。

网友:
洗洗更健康。买个清洗剂。。。。

网友A:
你发个发动机另一面的图 看下化油器舵机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发动机另一面的图 看下化油器舵机的位置

油门我推到中间还是不行,正常情况下如果进油的话,化油器会多少会有油喷出,但是现在整个发动机干干净净的,没一点油,证明油根本没进到发动机里边

网友B:
应该找个有经验的模友清洗下化油器试试

网友:
肯定是泵的问题

楼主:
这55的发动机是带泵的,我之前也考虑过泵的问题,但是不清楚这泵工作的原理,是电带动的还是机械压力驱动的呢?启动几转后,油箱里边明显有压力在往外边压油,但是到了发动机进油的那个口就进不去了,把发动机进油口的连接管拔掉,油管会喷油出来,如果不是发动机里边堵住了就是泵的问题了,怎么排除呢?

网友C:
楼住你缺少一个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住你缺少一个单向阀

有单向阀的,第一张图片,紫色链接头下边银色的那个就是单向阀,一端链接发动机底部的出气管,一端链接油箱顶端,我拆开看过,没问题,发动机出来的气能进到油箱给有压力排油的~

网友:
玩电动飘过。

网友C:
你注意曲轴箱的后面有一个类似于进油口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要接油管,然后接单向阀,单向阀再接油管到进油管,这个发动机泵其实就是缸内增压,单向阀保证缸内气体能给进油口增压,但是进油口的油不能反向进入缸内。原厂单向阀挺贵的,楼住可以买个副厂的试试。还有这个发动机由于有泵,低俗到高速的过度非常暴力,我油针一直调的不好,起飞稍稍推油转速提升提高得非常快,导致我起飞的时候离合器抱死过早,所谓脱落锁不住尾,起飞挺吓人的。对了我是用在雷虎50的机器上,想体验一下暴力的感觉的,但是发现这个发动机实在太暴力,雷虎50无法驾驭,就搁置了。预祝楼主玩的愉快!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扣扣273872008,楼住有问题可以随时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单向阀的,第一张图片,紫色链接头下边银色的那个就是单向阀,一端链接发动机底部的出气管,一端链接油 ...

哦,我没看仔细,那应该是泵的问题了,这个里面是机械泵,我没敢拆开过,但是买的时候见过内部拆解图,楼主建议你卸下发动机,转动几次看一下,看看是否有明显阻力,如果阻力过大可能需要检查里面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注意曲轴箱的后面有一个类似于进油口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要接油管,然后接单向阀,单向阀再接油管到进油管 ...

兄弟解释得很详细,我按你说的也看了,确实是接了单向阀,并且链接了油管道油箱顶部给油箱压力,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在发动机的进油口却压不进去油,其他油路都是通畅的,只是卡在发动机进油口这里,我已经加你QQ,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解释得很详细,我按你说的也看了,确实是接了单向阀,并且链接了油管道油箱顶部给油箱压力,压力是很 ...

指教谈不上就是能帮上忙就好了,我也只是用过,也没什么经验,我第一次用没有单向阀死活不进油,想了好久,后来发现这个单向阀后,一起就着了,还真没遇到楼住这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化油器堵死。我碰到过很多例,都是飞完之后很长时间不动,也不把油管里的油排掉,也不保养发动机,导致残油留在化油器里,时间久了干掉,形成胶状物质,堵死化油器!用清洁剂往油管里面滋,溶解冲洗即可。不要用化油器清洗剂,会腐蚀橡胶部件,我是用的玩车常用的清洁剂,没有腐蚀作用,你淘宝搜索这个东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