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H4机架的续航时间!

楼主(2014-05-22):
我的H4折叠机架装好所有的设备不带电池重1.8KG,带个4S5200的电池全重2.4公斤,一级保护电压14.4V,续航只有7分多钟,配置是:nazaV2 osdmini 云台:h3-3d 带蓝牙模块和图传电机:郎宇4110 580kv 碳浆:1355的

网友:
这配置差不多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
靠这飞机这么大,还是我的小飞机好,一块小电池挂狗都能飞二十多分钟

网友A:
这么重的 配置   而且 这个机架轴距 680  你用 kv580  带 13寸桨 效率当然不高

推荐  6S  动力  6S 10000    换15寸桨   KV 340或者 KV 400的电机   留空时间 可以突破30分钟。

楼主:
我这电机不能用6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电机不能用6S吗?

不能,4S电池15寸桨到头了

网友B:
H4机架+nazaLIET+GPS+穷人+2W图传+自制6S 5000ma电池  +铂金30A+花牌电机400kv 昨日首飞22.4降落 留空15分钟  初步推断还能更长时间

网友C:
我的H4 680 不上电池1656g、上4200电池3S 可以留空9分钟
下来电压3.68V左右、朗宇X3508S 700KV  APC 1147桨
图传32频点的600mw、穷人OSD、HD19+舵机云台
蜗杆舵机起落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5602&extra=
这里视频垂直拉高的就是4200mah 3S 的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4机架+nazaLIET+GPS+穷人+2W图传+自制6S 5000ma电池  +铂金30A+花牌电机400kv 昨日首飞22.4降落 留空15分 ...

20分钟到21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分钟到21伏没问题

自制电池 充点口有点接触不好 没放BB 只看图传电压了  没敢继续测下去

网友E:
H4 660  naza v1 4822 690kv 1355碳桨 dji 30a 4s 10000自组电池,无刷云台 狗3 穷人osd 降压模块 图传,起飞重量接近3公斤,
旋停25分钟以上。

网友:
6S 4200电池  马达380KV   1555浆     没挂什么设备  2.1KG起飞    25分钟   下来3.7V

网友:
H4 680 恒力4822 490kv 1455桨 4s 10000 报警电压3.6 30min左右,机机总重大概2.5kg。

网友:
H4 朗宇4110s 480kv  apc1238浆  零度x4-p飞控 加wif模块 挂载xa gopro无刷云台 黑gopro3+ 格式6s4000毫安电池,航线飞行10分,电量剩余%20.

网友:
同机架,起飞重量2.3kg,4s4200mah电池  朗宇4108s  kv470  1555碳桨   14.4低压保   可悬停20分钟以上。建议你换大些的桨试试

网友F:
H4 6S10000,朗宇4110 KV400 1555 总重3.5KG,各种动作飞30分钟,电池回至3.7V

网友G:
X4起飞重量1977g,6S5200mAh飞行时间超30分钟,全程GPS模式飞行,魔术扎带硬绑银狗3。

超30分钟一镜到底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EzNzk5NTA0==.html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 可以看我飞行报告

网友:
650四轴  3508kv700 1238atg  狗图传云台  4s 5200 全重2.45   落地电压3.7   悬停9-11分钟  看风力
准备升级6s 低k 大桨  目标2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 配置   而且 这个机架轴距 680  你用 kv580  带 13寸桨 效率当然不高

哎,当初选错kv的了,现在想增加续航时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H4机架+nazaLIET+GPS+穷人+2W图传+自制6S 5000ma电池  +铂金30A+花牌电机400kv 昨日首飞22.4降落 留空15分 ...

不错,不知道总重多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 配置   而且 这个机架轴距 680  你用 kv580  带 13寸桨 效率当然不高

您说的是没错啊!但是现在不换电机怎么改善啊?手上倒是有1555的碳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H4 680 不上电池1656g、上4200电池3S 可以留空9分钟
下来电压3.68V左右、朗宇X3508S 700KV  APC 1147 ...

你的倒是和我的有些接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倒是和我的有些接近啊

到时候换1238桨估计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H4 660  naza v1 4822 690kv 1355碳桨 dji 30a 4s 10000自组电池,无刷云台 狗3 穷人osd 降压模块 图传,起 ...

你的和我的差不多,不过你的续航能力太强了吧,有点怀疑了,总重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X4起飞重量1977g,6S5200mAh飞行时间超30分钟,全程GPS模式飞行,魔术扎带硬绑银 ...

真不错,重量控制的也不错,配置搭配的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当初选错kv的了,现在想增加续航时间怎么办

2种办法  一个就是 加大电池容量   不过 这个 并不能带来很大的续航时间
一个就是  换新的  低KV值的电机  配大一些的桨  推荐  KV340  带  1555   用6S 动力   稳定   效率高  用5200毫安时都空机能超过25分钟     10000毫安时  可以到40分钟

不过现在来说   因为你的KV值高  所以  虽然 耗电一些    你的动力更加爆发  你可以用来 暴力FPV 飞行  另一种乐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办法  一个就是 加大电池容量   不过 这个 并不能带来很大的续航时间
一个就是  换新的  低KV值的 ...

真心感谢!已经换上1555的浆了,电池也换了4S10000的了,现在全重2.9公斤,等明天测试再来回报啊!

网友:
F4006 KV950 1147 起飞2300克  鹰眼加云台加500图传加数传

3S 2200的电池三个并联

航线11分钟

悬停13分钟

这应当是最有性价比的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已经换上1555的浆了,电池也换了4S10000的了,现在全重2.9公斤,等明天测试再来回报啊!

kv580。带 1555桨。扭力太低。  电机动力输出不来。 电机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580。带 1555桨。扭力太低。  电机动力输出不来。 电机会发热。

哎,试过了,时间只增加了2分多!不过换1555的浆用4s5200d的电池也能飞10分钟了,效果可以了,而且飞起来很稳没果冻了呵呵,将就用用吧

网友H:
换大点桨效率会掉升些,但又要牺牲些抗风性,总之很矛盾。比如我的是恒力4822 570KV,用的12寸桨,按参数用14寸的桨能实现最大效率,但为了抗风性,只用用12寸飞着。目前起飞重量2.6KG左右,时间也是7分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大点桨效率会掉升些,但又要牺牲些抗风性,总之很矛盾。比如我的是恒力4822 570KV,用的12寸桨,按参数用 ...

呵呵,是呀!听你这么说心里好受多了,慢慢玩吧

网友:
H4机架 4822 KV570电机,1447桨,4S 5200电池,起飞重量2.5kg,飞行时间12分钟

网友:
诶 半年了续航咋还没搞定呢。

网友I:
我的刚组好的  H4 680机架   NAZA  LITE 飞控  蜂雀3OSD   AAT 机载模块  无刷云台  HD19 摄像头   V3508 580KV电机 飞越1555桨 飞腾18A 电调 1.2G 图传  ARKBIRD  433接收机    不含电池重量1640克   淘宝25元一片的 "韩国"电芯 自组的4S5000 电池  重量550克  四轴加上电池重量共2.2KG 起飞    蜂雀OSD 看到 放出4000MHA 电   下来电池单片3.7V  可以飞20分钟整

网友(2014-06-22):
引用 网友F:
H4 6S10000,朗宇4110 KV400 1555 总重3.5KG,各种动作飞30分钟,电池回至3.7V

我近期也计划再入一个H4    能不能给个你30分钟飞机的详细配置清单   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没称过  但感觉不会比楼主的轻,续航还好 ,10分钟的样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H4 6S10000,朗宇4110 KV400 1555 总重3.5KG,各种动作飞30分钟,电池回至3.7V

哥们,问一下,你的h4机架3.5公斤如果挂设备的拍摄效果如何,这个重量这个机架能承受吗?在这个重量下机架的刚性和震动情况是怎样的。给些经验分享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刚组好的  H4 680机架   NAZA  LITE 飞控  蜂雀3OSD   AAT 机载模块  无刷云台  HD19 摄像头   V3508 5 ...

兄弟,3508电机用15寸桨还用4s电池,电机受的了吗?电机温度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兄弟,3508电机用15寸桨还用4s电池,电机受的了吗?电机温度怎么样。

我是 2.2KG 起飞的  不是3.5KG    2.2KG 飞    下来 电机 大概5 6十度吧  有温度的 毕竟现在是夏天

网友:
H4 5000 4S电 十寸桨 只能飞五分钟,下来电压38.5

网友:
我的是4S 10000的电池 1455桨  空机不带云台上面30分钟 带云台狗上面2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种办法  一个就是 加大电池容量   不过 这个 并不能带来很大的续航时间
一个就是  换新的  低KV值的 ...

朗宇 X4110S 340 好  还是 x4112S 320KV好,,H4 680机架  求教

网友F(2014-07-23):
引用 网友J:
哥们,问一下,你的h4机架3.5公斤如果挂设备的拍摄效果如何,这个重量这个机架能承受吗?在这个重量下机 ...

3.5公斤是全重,包括云台和狗。这个重对机架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悬停20分钟无压力,拍摄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 配置   而且 这个机架轴距 680  你用 kv580  带 13寸桨 效率当然不高

飞过差不多配合的 我用6S8000电池  刚好27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 配置   而且 这个机架轴距 680  你用 kv580  带 13寸桨 效率当然不高

哥们,我h4 680轴距,朗宇4108 380。1555桨,两块3s串的6s,权重2700克+。能飞18分钟左右。飞下来后电机和电调都挺烫,是什么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H4机架+nazaLIET+GPS+穷人+2W图传+自制6S 5000ma电池  +铂金30A+花牌电机400kv 昨日首飞22.4降落 留空15分 ...

哥们,你的配置和我的配置除了图传不一样,其它都一样,你一趟飞下来,电机和电调烫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是 2.2KG 起飞的  不是3.5KG    2.2KG 飞    下来 电机 大概5 6十度吧  有温度的 毕竟现在是夏天

...

哥们,电机这么烫,电调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哥们,电机这么烫,电调多少度?

电调 温度低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3.5公斤是全重,包括云台和狗。这个重对机架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那拍摄效果呢。震动好处理吗?

网友:
机架:H4 680 UAV PRO版本
飞控和系统:naza V2
                  osdmini
                  btu
云台:华科尔 G-3D
电机:郎宇3508 580kv
碳浆:1555
电池:4S 5200

全重 2575克

航线16-17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哥们,你的配置和我的配置除了图传不一样,其它都一样,你一趟飞下来,电机和电调烫不?

来自苹果客户 ...

电机温度能正常 电调没试过 摸不到电调  我不做大动作 所以不堵转情况下不会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 配置   而且 这个机架轴距 680  你用 kv580  带 13寸桨 效率当然不高

我的配置和你说的一样4110sKV400,1555蜻蜓桨,6s12500电,狗3十,全重3620g,留空28分钟

网友:
槳小了换15寸桨吧  我的四轴4108  600kv带1355桨2.3公斤4s4000电池也能10分钟了  落地后3.73v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拍摄效果呢。震动好处理吗?

只要桨平衡做好一点,机架基本没什么震动

网友:
自制H机架,轴距650,4颗4108 600KV带1238桨,4s4500电池,起飞总重2450g,只能飞7分,不知道换大一点的桨会不会好过一点

网友:
kv值有点高,上6s5000电,1555碳桨留空时间在30分钟左右。
我的H4,4108 380kv,6s5000,挂飞越云台,挂狗,图传,28分12秒,起飞重量2.5kg

网友:
第一,你电机kv值有点高,用400的或者340的,第二桨配的太小,应该用1555的,第三,电池选的不合理,应该用6s的电池。我的h4680朗宇3508kv380,图传云台 用6s 10000重量3.4kg,电压3.6报警飞航线基本都在25分钟以上,悬停可以接近30分。

网友:
我的配置:
自制H4  恒力W4225 610kv
apc1238浆
零度x4-p飞控 加wif模块
gopro无刷云台 黑gopro3
自组4s4200毫安电池,11分
落地电压:3.65V

网友:
同机架,恒力4822-570KV配1455桨,单电4500毫安的4S,全副武装起飞重量2700G+,BB响设置3.6V报警,报警降落悬停时间13分钟+,双电没试过报警能到多长时间,预估应该18分钟+到20分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5-02-12):
和你配置一样!  电机3508的 1355桨  带狗3+最少都有10分!  4S酷点5200  还另挂了快1500的3S图传供电电池  最极限飞了15分 全重2448克

网友:
3508 KV400 6S 10000 1555 不挂狗图传续航40多分钟

网友:
看来H4保有量很大啊。。。帮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试过了,时间只增加了2分多!不过换1555的浆用4s5200d的电池也能飞10分钟了,效果可以了,而且飞起来 ...

恒力4225apc1238桨空机1900克带花牌5200   4s飞11分。自组电池4s10000电池2.8千克。飞2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