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升級失敗后 无法开机 怎么处理?《解决方法》来了

楼主(2014-05-22):
没玩过无副翼3gx 跳来跳去 自检总是抖舵 于是 用电脑玩玩 一不小心解除更新 。。。
玩 没灯 没动静了 好像死掉了。。前辈们帮个忙 有没有 办法 可以跳回来吗?

怎么办。
重新 降级到 1.0 再升 其他版本就 好了。

1.将3gx连接到 电脑 此时3gx先 不开启电源
2.请到电脑 c盘 按照 下边的路径 找到3gx_update v1.0 .exe

3.将3gx 接上电源 接上电源之后按下视窗上的 update按钮。3gx系统会退原成1.0版本
4.还原之后3gx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再把3gx更新到 v4.0就可以了

网友A:
3GX三舵机是不是会同时跳一下吧,那正常。你是不是把3GX刷成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三舵机是不是会同时跳一下吧,那正常。你是不是把3GX刷成砖头了?

刷 死机了 不开机 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 死机了 不开机 晕

我刷的时候没这样,不行就的反厂,你还是问问亚拓技术吧

网友B:
3GX 升級失敗后的處理方式
http://ms.align.com.tw/3g_update/3GX_Update_V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 升級失敗后的處理方式
http://ms.align.com.tw/3g_update/3GX_Update_V1.pd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