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35和e700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4-05-22):
准备入e700想咨询下e700kit带电机齿吗,电机齿轴径能和4035搭配么,有听说要磨电机轴什么的具体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E700kit带电机齿,6mm轴用,我用的雷虎原厂动力,磨电机轴无法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700kit带电机齿,6mm轴用,我用的雷虎原厂动力,磨电机轴无法提供参考

网友B:
磨电机轴是这么回事(不知道E700要不要), E720如果装上HK的电机,电机齿轮的位置不够,所以要反着装。
这时候电机轴上的原厂台阶和电机螺丝孔就对不上了。 所以要磨。
好像用K牌电机也没有这个问题。(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电机轴是这么回事(不知道E700要不要), E720如果装上HK的电机,电机齿轮的位置不够,所以要反着装。
...

哦好的谢谢

网友C:
要磨的,除了套装的都要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磨的,除了套装的都要磨。

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
必须磨轴

网友:
后来自己叫五金厂代加工电机垫片,把电机垫高后才可以使用,720 配蝎子电机要么磨轴,要么垫高电机

网友D:
也就是说HK的电机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HK的电机太长了?

HK的电机轴有锥度。。。

Pyro电机应该是不用磨的

网友:
蝎子电机轴卡槽太短了

网友E(2014-09-03):
引用 网友A:
E700kit带电机齿,6mm轴用,我用的雷虎原厂动力,磨电机轴无法提供参考

原厂ACCER 电机动力如何?搭配EDGE120 足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厂ACCER 电机动力如何?搭配EDGE120 足够吗

我用的原厂的动力套装castle 120HV。估计edge 120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原厂的动力套装castle 120HV。估计edge 120也没问题。

原厂动力好吗?

网友:
我飞的不好。还不会什么动作,无法给出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700kit带电机齿,6mm轴用,我用的雷虎原厂动力,磨电机轴无法提供参考

你好 请教原厂动力是EDGE120+ACERC 530那个KV吗?麻烦提供一下马达设置参数。进角 频率。极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教原厂动力是EDGE120+ACERC 530那个KV吗?麻烦提供一下马达设置参数。进角 频率。极数。

进角和频率忘记了。应该是默认的。级数10。齿比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