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要亚拓500还是泰世x5

楼主(2014-05-22):
最近想买500级别的飞机 不知道买哪款机机 是亚拓还是泰世 控是14sg 接收原来买fu的t6j送的那个接收  麻烦大家推荐下

网友:
亚托500.没得选择.
保有量和SZ配件很多.

网友A:
还是500吧 前两天还看见有一哥们飞X5结果射浆了

网友B:
哥们,你在这个区里问这个问题,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答案了,哈哈~

亚拓500和泰世X5不是一个级别的
亚拓500相当于泰世X4
亚拓550相当于泰世X5

网友C:
这是亚拓区,你问这问题当然都会说亚拓了。不过亚拓配件多,外形比泰世好看,
再说X5等于亚拓550级的,X3等于亚拓450L,X4等于亚拓500,X5等于亚拓550 ,X7等于亚拓7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亚拓区,你问这问题当然都会说亚拓了。不过亚拓配件多,外形比泰世好看,
再说X5等于亚拓550级的,X3 ...

泰世啥时出的X6?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暂时敲定500

网友:
这两个还真难比哦。。

网友:
你应该去电直讨论区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500吧 前两天还看见有一哥们飞X5结果射浆了

亚拓就从来不射么?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哦。。

网友D:
500和x5不是一个档次的!泰世的JJ飞3D要比亚拓的好飞很多!

网友E:
呵呵,我也刚入亚托500,不过不满意的说,楼主买的时候注意问下店家十字盘有虚位能换吗?最近好多亚托的500十字盘有问题,还有螺丝不要用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刚入亚托500,不过不满意的说,楼主买的时候注意问下店家十字盘有虚位能换吗?最近好多亚托的500 ...

这么多问题啊 那螺丝买什么牌子的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问题啊 那螺丝买什么牌子的喃

我才买的新机试飞一块电就不想出了,你如果要买新机不如买我的,比新机便宜600

网友:
建议直接上700吧,有了500还是会想700,有了700就不会想上500了

网友:
在亚拓区问什么心态,500和X5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建议X4II,飞腻了还能改470桨...

网友:
如果是要买500级别的我建议亚拓,这款飞机我当过主力飞机很不错,如果是550级别我建议X5,亚拓和泰世两款550级别我都飞过,个人偏爱X5,亚拓550配件精度更高但泰世X5的配件要便宜而且泰式确实好飞

网友:
550级的电池蛋疼。

网友:
楼主你把这个问题发泰世区 去问问

网友:
强烈推荐楼主买亚拓500

网友:
推荐X5,顺手

网友:
建议X4II,十字盘虚位YT的真心不咋地,我手里500DFC和X4都有。500DFC的十字盘服役中的十字盘和新买的备用十字盘轴承虚位都贼大,为什么X4的十字盘轴承就能一点虚位都没有呢?都炸了不下5次了。轴承这东西应该不是啥难事吧!YT该重视重视了。
以上都是大实话!

网友F:
首先这两款机器的定位并不一样 亚拓款是500级的 X5是550级别的。

建议亚拓吧,产品稳定,代理挺负责的。至少,曾经全系列GAUI飞机的我,是再也不会碰GAUI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两款机器的定位并不一样 亚拓款是500级的 X5是550级别的。

建议亚拓吧,产品稳定,代理挺负责的。 ...

哦,请问泰世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请问泰世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这个就不说了,总之挺危险的,也蛮害怕的。后来也不了了之了。也看出来厂家的态度了,果断退GA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在这个区里问这个问题,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答案了,哈哈~

亚拓500和泰世X5不是一个级别的

X5级别在500和550之间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500和x5不是一个档次的!泰世的JJ飞3D要比亚拓的好飞很多!

如果不炸鸡,貌似如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炸鸡,貌似如此吧。

泰世JJ飞3D要比亚拓的好很多!我原来就是飞亚拓的

网友(2014-07-16):
亚拓500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