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懂飞越450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4-05-22):
飞机装好了半个多月,今晚总算把K8调的差不多了,还有几件事没弄明白,调k8的时候,群里的璐璐给的说明,按照说明调K8用的是控里H-1的模型,可实际飞越450是HR3的模型啊。
K8调完之后是不是要把模型从H-1换回到HR3呀?其他还有参数要调回来嘛?比如说混控。求大神指教。

网友:
K8已经把CCPM的工作从遥控那接管了,,
你只要把飞机当成H1的来对付就行了,,
你以后若是要飞有副翼机,用单轴陀螺,才需要改成HR3,

网友:
楼上说的对!按说明调试就行了。

网友A:
不用调回来选HR1 ,K8自带CCPM斜盘混控,你要选HR3他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只有3GX内置无CCPM,所以控得调HR3

网友:
应该选H-1,我当时也在这个事情上迷糊了,K8里选HR3就对了!

网友:
这是宣传橙色控的????

网友B:
有谁知道天地飞9通道2型怎么能调出H-1

网友:
天地飞9通道2型怎么能调出H-1(哪个模式是)

网友:
这是乐迪的10通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天地飞9通道2型怎么能调出H-1

天九控需要在系统菜单 斜盘类型里选择普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九控需要在系统菜单 斜盘类型里选择普通就行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九控需要在系统菜单 斜盘类型里选择普通就行

但是有些人说设置90度,90度和普通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回来选HR1 ,K8自带CCPM斜盘混控,你要选HR3他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只有3GX内置无CCPM,所以控得调 ...

3GX 也要选H-1吧?

网友:
3gx好像是选hr-3的

网友A:
3XG选HR1 能飞吗?没有混控怎么飞,3GX没不是内置CCPM混控,得在控上调,不把控调成120度HR3你连循环螺距集体螺距都调不了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XG选HR1 能飞吗?没有混控怎么飞,3GX没不是内置CCPM混控,得在控上调,不把控调成120度HR3你连循环螺距 ...

不懂,反正俺的亚拓450说明书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天地飞9通道2型怎么能调出H-1

选普通模式就对了

网友:
这个是K8设置卡?高级货啊

楼主:
啥就宣传啦,我的控还没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