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6无法解锁 无罗盘和GPS

楼主(2014-05-22):
加速度计和遥控都校准了。遥控是飞梦的F6TB.

网友A:
2.6无罗盘和gps解不了锁的 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无罗盘和gps解不了锁的 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谁说的,把解锁自检功能关掉就好了

网友C:
最低油门小于了失控保护的最低油门了,所以不能解锁,,,如果你强制解锁,在飞行后降落过程,会触发自动返航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解锁自检功能关掉就好了

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低油门小于了失控保护的最低油门了,所以不能解锁,,,如果你强制解锁,在飞行后降落过程,会触发自动返 ...

正解,把油门微调推上来到1000以上就好了

网友D:
把ARMing CHECK关闭DISAb....就可以了
我的也没装GPS,飞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解锁自检功能关掉就好了

自检关掉后,你可以正常起飞,但当你降落时候,刚到地面,你很可能会吧油门关到最低,这时候,APM会触发二级失控保护,就是油门最低保护,然后飞机会自动上升到10米(默认的话)然后再会自动降落,这个过程中,你遥控会不受控制,,,可以有两个方法解决,调节遥控器,把最低油门调试高,但不能高到触发电机转动,或者调试APM的失控保护的最低油门,把他调试低于油门的最低量,但如果你失控保护的最低油门没有达到这个值,那么你的时空保护,会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检关掉后,你可以正常起飞,但当你降落时候,刚到地面,你很可能会吧油门关到最低,这时候,APM会触发 ...

哥们,你想多了吧,失控保护油门是975,正常在微调杆中位的时候,油门最低是在1100多左右,你用这个值校准APM的遥控范围就好啦。失控保护是失控保护,不会因为你的微调升高就升高最低油门值的,这是两个参数。开控的时候油门如果能够低到失控保护的值,默认975以下,那说明你连遥控器都还不会用呢

网友:
失控保护油门可以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想多了吧,失控保护油门是975,正常在微调杆中位的时候,油门最低是在1100多左右,你用这个值校 ...

兄弟,每个遥控器的最低油门数值都不一样,我有好几个遥控器, 每个都不一样,平时在用的JR9,最低油门时914,以前我因为不知道这点,经常在降落时候触发自动返航,我试验了很多次,问了很多人,才明白的,然后我把失控地油门设置到917,就测低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发了帖子问过别人,APM的时空保护有两个,一个是失控保护时候,接收器的模式开关到返航,还有一些遥控器,没有高级失控保护的,可以通过油门最低实现自动返航(有些遥控器,失控保护只能设置油门量,)

网友:
调整油门行程吧,其实是遥控还没校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ARMing CHECK关闭DISAb....就可以了
我的也没装GPS,飞的很好

请教下。。。不知道在哪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ARMing CHECK关闭DISAb....就可以了
我的也没装GPS,飞的很好

z找到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每个遥控器的最低油门数值都不一样,我有好几个遥控器, 每个都不一样,平时在用的JR9,最低油门时 ...

好吧,我错了, 不过这样的控已经很少了。你说呢油门最低保护,其实和现在的失控保护一个道理,当接收机收不到遥控信号的时候,大部分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就会给一个信号APM,这个信号是可以设置的,设置在975以下,就是失控保护模式了,可是控一般在使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把最低点设置在975以下的,没意义啊。对于你说的那种关控就是最低油门的遥控,我还是介意换一个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错了, 不过这样的控已经很少了。你说呢油门最低保护,其实和现在的失控保护一个道理,当接收机 ...

很简单啊,油门微调上去就可以了啊,或者油门行程百分百调节一下就可以了啊,何必换控,,这个跟遥控的好坏没关系,,反而有些遥控各个摇杆比例很小,即使你的百分比调试到120%,有些特殊需求的飞机,你还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油门微调上去就可以了啊,或者油门行程百分百调节一下就可以了啊,何必换控,,这个跟遥控的好 ...

还真没用过这样的控,学习了

网友E(2014-06-22):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解锁自检功能关掉就好了

请问解锁自检功能怎么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解锁自检功能怎么关

多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想多了吧,失控保护油门是975,正常在微调杆中位的时候,油门最低是在1100多左右,你用这个值校 ...

比如天地飞的遥控器,所有的通道默认最大舵量是 100%,但是最大可以设置为-120%  ~  120%  。

也就是 900~210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油门微调上去就可以了啊,或者油门行程百分百调节一下就可以了啊,何必换控,,这个跟遥控的好 ...

比如 天6 这个级别的控,是不能调整的,只能换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 天6 这个级别的控,是不能调整的,只能换控。

问题他这个遥控器应该是可以微调的呢,是数字微调的

网友G:
同问。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天九控,也是电机输出那一侧全是空白,右边的模式名称是红色的,上电后如果是每隔一秒滴一声就没法控制,如果上电后是没有声音(这两种情况间隔出现,就是每拔掉插上一次电源有声没声的情况交替出现),推油门6个电机直接转,但是只有油门有用。搞了三天了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问。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天九控,也是电机输出那一侧全是空白,右边的模式名称是红色的,上电后如果是 ...

你看解锁页面提示什么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看解锁页面提示什么啊

放到阳台门边上,GPS能定位,提示如图,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没弄对,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问。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天九控,也是电机输出那一侧全是空白,右边的模式名称是红色的,上电后如果是 ...

你试下重新校遥控器,校的时候油门微调居中,校完后,将微调拉到最低然后解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到阳台门边上,GPS能定位,提示如图,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没弄对,谢谢!

没有看到报错信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滴滴响问题发现在哪里了,返回去做油门行程就不行,原来是我的接收机坏了,看有朋友发帖说每隔一秒滴一下是电调没有接到油门信号的报警声,新买了个接收机,接收机不走飞控单独连电机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仍然没有解锁还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天九控,也是电机输出那一侧全是空白,右边的模式名称是红色的,上电后如果是 ...

关闭解锁自检。就可以了,没有罗盘过不了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解锁自检功能关掉就好了

怎么关APM解锁自检功能

网友:
在标准参数调整首项便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试下重新校遥控器,校的时候油门微调居中,校完后,将微调拉到最低然后解锁试试。

实在找不出原因,把APM寄给卖家换了一个,立刻有输出信号了,如图。可是新APM的GPS又没有信号了。是我人品太差么,怎么现在的电子元件质量这么不过关啊!

网友(2015-02-24):
设置飞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