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5R镜头问题

楼主(2014-05-22):
我是索尼5R微单,用的是16/50自动变焦镜头,在拍摄过程中镜头有时候始终在变焦状态,拍摄的画面有时候有变焦的模糊影像,我想请问一下高手们和已经改变这个状态的老师们,你们是换了什么镜头改变了这个情况,是只要换镜头就可以解决,换镜头需不需要加什么别的设备,要换什么镜头,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A:
要么定焦头。。要么设置为ISO 100、MF手动对焦,变焦为广角端,无限远。。。我也用16-50变焦头。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E0MjkwODQ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定焦头。。要么设置为ISO 100、MF手动对焦,变焦为广角端,无限远。。。我也用16-50变焦头。

就是索尼5r的定焦头吗?你感觉定焦头和你选择的模式哪个拍摄更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索尼5r的定焦头吗?你感觉定焦头和你选择的模式哪个拍摄更好啊

我用变焦头。。。木有闲钱买定焦。估计定焦锐度、画质会更好。

网友:
1.还没见过自动变焦的镜头。只见过自动对焦和电动变焦的镜头。
2.变焦中拍摄的图像应该是很有冲击力的那种,不是你说的模糊,你说的应该是对焦不准的图像。
3.不管什么自动对焦的镜头,在航拍中基本都是采用手动对焦,对焦点在无限远。

网友:
拍摄的画面有时候有变焦的模糊影像----是不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令人费解,我猜应该是说的相机在不断改变焦点,时常模糊。也许是对“变焦距”和“变焦点”的概念比较模糊吧。
这个现象就是镜头脏了或者镜前的滤镜脏了,相机在AF状态会不断试图把焦点调整到镜前的脏点上。
我猜楼主从来都是只知道按快门,不知道手动对焦的,就是那种手机一族或者卡片机一族。
航拍时一定要用MF手动对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令人费解,我猜应该是说的相机在不断改变焦点,时常模糊。也许是对“变焦距”和“变焦点”的概念 ...

你说:航拍时一定要用MF手动对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请问,航拍时,飞机在天上,人在地面,怎么实现MF手动对焦?   应该是飞机起飞之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航拍时一定要用MF手动对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请问,航拍时,飞机在天上,人在地面,怎么实现 ...

您已经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航拍时一定要用MF手动对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请问,航拍时,飞机在天上,人在地面,怎么实现 ...

俺都听明白了,就是把相机设置在手动模式,在地面(不是天上)先把焦点调到无限远,上天就够不到了。

网友:
镜头的一般来说定焦画质优于变焦,广角定焦的畸变控制也相对会比广角变焦要好,sony 16MM F2.8比 16-50mm F3.5-5.6的光圈大半个档,也就是说,这个镜头在光线不是很充足的条件下,相机能用更小的ISO来获得更好的曝光,同时67g的重量也比16-50 117G的重量几乎便宜了一半,在四轴这种按G重量算飞行时间的设备,这个重量的减少也会带来飞行时间的提升。 更格逼一点说,咱们玩的是定焦,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不过,定焦的画面构图,畸变控制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想拍出好东西,还是需要平时的磨练啊。俺这个6轴新人,摄影爱好者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