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自动返航时电机全部停转,好可怕!

楼主(2014-05-22):
请给分析下是啥原因。
:S4V2六轴,无桨室内测试, 只要是自动档起飞,中途无论是手动还是自 动,只要切到返航降落状态,
电机
就全部停 转。手动起飞却正常。此现象很可怕,这是否 正常,感谢啦!

网友:
然后你怎么办。

楼主:
不知室外满星后,情况如何?期待正解!

网友A:
飞行高度都没有变,室内肯定收不到gps信号,甚至连起飞点都没有动…人家不停电机干嘛?难道一直要空转着…

网友B:
楼主你别在这逗我们了好吗!!!
飞机都在地上了!电机能转吗?
嗯,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上天派下来逗我们的。。。。。。
PS:飞控有高度检测和高度变化一系列的判断来决定电机是否还需要输出和输出多少!在高度为0和高度没变化的情况下,飞控理所当然的判断你已经降落在地面,这样电机就不会有输出的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深入解析!

网友C:
是不是你在设置失控返航的时候,油门没有设置到50%左右啊

楼主:
设置了,是50%左右。

网友D:
完全正常 大胆试飞把

网友E:
室内切GPS模式吗?有毛病吗?

网友F:
看看说明书的最后几段话吧

网友G:
呵呵,有问题就要提问呀,这样知识就能全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呵呵,有问题就要提问呀,这样知识就能全面
感觉亲说的很对啊~~~

网友I:
哈哈,可爱,飞着用的功能,在地上是试不出来的,我那个S4也是这样的

网友J:
本以为零度问题少,建议朋友入零度s4 v2,现在飞机莫名飞跑了(空中翻个跟斗后直接往远处飞,没失控),再也不相信零度了,可能真的是用户量太少的关系导致有问题的人也少。那做工,那调参软件,那飞行操作手感比dji的飞控差了十万八千里,电调兼容性还不好,usb插头直接是焊pcb板上插在飞控主板上,强度完全不够,用几次usb做就折了,只能说太坑爹了。

网友K: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但是我没有像楼主这样理解,不出去测试GPS怎么测试返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本以为零度问题少,建议朋友入零度s4 v2,现在飞机莫名飞跑了(空中翻个跟斗后直接往远处飞,没失控), ...

那你就别总零度了,何苦这么抱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