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70F15 ,请教各位专家重心位置,以及平尾的居中位置在哪?谢谢

楼主(2014-05-22):
天盛70F15 ,请教下重心位置,以及平尾的居中位置在哪?谢谢

网友:
很关心这架,帮顶,全动平尾居中从侧面看不难吧

网友:
只知道是漂亮飞机

网友A:
背部中间最后一个黑点处。另外,建议楼主把前起落架改装了,蛋疼的很。淘宝有改装的散件。 要是换成4S,这个机飞起来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部中间最后一个黑点处。另外,建议楼主把前起落架改装了,蛋疼的很。淘宝有改装的散件。 要是换成4S,这 ...

你家可否只买前起落架和空机,毕竟这个F15后面不好改 其他两个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