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还没飞就出状况,请各路大侠出主意

楼主(2014-05-22):
Align 450DFC到手飞套装,3GX MR,  还没飞过,调试时发现舵机卡了一个,买了个新舵机, 装上后没有任何反应,  其他舵机没问题都能懂动,
然后把所有舵机线拔掉,都重插了一边,结果所有舵机都没反应了,对频也对不上,后来只在油门通道上插电源线,对频还是不行,一个红灯常亮, 然后将电源线插在副翼上,结果对频成功,两个绿灯敞亮,但装上一个舵机还是没反应,。 各种方法都是过了。

哪位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帮兄弟一把。。。。

网友:
找卖家换

网友A:
按排除尘做吧,选将陀螺仪拆掉,各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看各舵机动作情况。如果一切正常再接陀螺仪,如果有问题那就是陀螺仪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排除尘做吧,选将陀螺仪拆掉,各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看各舵机动作情况。如果一切正常再接陀螺仪,如果 ...

亚拓的3GX MRS 无平衡翼系统,本身就是接收器+陀螺仪。。  已经把能试的可能都试了,现在是只接电源,不接舵机,连对频都对不上。。。。。

楼主:
卖家服务很差劲, 稍微有点技术型问题就让你自己去学习。还号称什么干了十多年,是家很大的店。。

网友:
不会是舵机线插反了吧?

网友:
是不是楼主你插反或者乱插 烧了?

网友B:
舵机线是否插反了,这个确实需要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线是否插反了,这个确实需要多学习…

谢了,俺还没弱到线会插反的地步,,  顺便说一声,俺是设计机械设备的,俺设计最复杂的设备有几千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3GX MRS 无平衡翼系统,本身就是接收器+陀螺仪。。  已经把能试的可能都试了,现在是只接电源,不 ...

新手入个新设备,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这款陀螺仪是带接收机的,由于是新东西使用的人自然是很少了。慢慢等吧,只有使用过的人才能回答你。
我们习惯用单接收+陀螺仪模式,这样有问题好处理,同时也方便任意组合。

网友:
公布卖家,

网友:
找其他接受试试看舵机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