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各位,手压四轴没有反向作用的力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2):
四轴手抓飞机试机。加油门,前后左右压飞机都力的回馈,压不下去。但是直接向下压飞机没有反馈的力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陀螺仪是测量不出上下左右平移的,如果有气压、超声波定高就应该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测量不出上下左右平移的,如果有气压、超声波定高就应该有反馈。

我用的是APM2.6   模式是Stabilize

网友:
你用自稳拍皮球,有想法,你换定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