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冲浪者X8电调用不用漏在外面?

楼主(2014-05-22):
看了很多帖子,有的把电调漏在外面,有的把电调放在冲浪者里面,到底哪个装法好一点?求解

这是漏在外面的样子

这是漏在外面的样子

网友A:
放外面吧,我就放里面了,坏了很不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 问下你怎么动力配置的?

网友B:
问一下,主机翼是用胶粘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主机翼是用胶粘上了吗?

这个是老冲浪者,新的冲浪者都是中间有碳管用螺丝上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外面吧,我就放里面了,坏了很不好修的

我怕就是难修,不过放外面怕补安全。

网友:
放外面好,电调也需要冷却吧。

网友:
不是太暴利的话 无所谓的

网友:
我的放里面也没事,外观好点。

网友:
放里面把电机线延长下合适

网友(2014-07-18):
放在外面好,我的脱线了拆不开了

网友:
放到机翼下   机翼机身连接的根部    这样有利于散热  也遮阳挡水   不用塞机舱能节省空间   日常检查维护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