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叠加出现问题

楼主(2014-05-22):
各位大侠我的ISOD叠加没信号了,如果不通过视频叠加直接从狗里输出到发射机图像是正常的,接线都再次检查了没有问题。ISOD的指示灯绿灯在按理说是在数据通讯的信号,可是没图像出来。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您的设备是iosd mark ii还是mini, 主控和图传设备是?
将iosd接上后,现在监视器上面显示的是有osd信息,无图像是吗?如果是,可以检查以下几点:
1,iosd固件是否最新;
2,iosd与视频输入连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您的设备是iosd mark ii还是mini, 主控和图传设备是?
将iosd接上后, ...

已经返厂检测了

网友B:
同楼主一样 只是我的是烧了 背面有个坑 指示灯 绿灯连闪

楼主(2014-06-27):
引用 网友B:
同楼主一样 只是我的是烧了 背面有个坑 指示灯 绿灯连闪

妈的我的返厂回来也和你一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公用电 先用单独供电试试 或者不接图传的地线 只接信号线 如果是摄像头也在用公用电 摄像头也只接信号 ...

摄像头 图传都是单独3S供电的  摄像头5V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您的设备是iosd mark ii还是mini, 主控和图传设备是?
将iosd接上后, ...

无图像无信息红灯亮

网友C:
同楼主一样 只是我的是烧了 背面有个坑 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主一样 只是我的是烧了 背面有个坑 指示灯

我已经是烧了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