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把5号充电接口给烧了,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4-05-22):
平衡头短路了,把5号充电接口烧掉了,有没有必要返厂,不用5号接口的话,用其他接口没问题,但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就是一个小芯片烧了。上图

网友A:
自己焊一块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一块就是了!

不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叫什么也都不知道

网友B:
不修也可以用,没问题的。重要空着就行。这个A6什么厂家产的,你知道怎么返厂?

网友C: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你查查型号,可能是电调里面的那种贴片的。

网友:
尸体出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叫什么也都不知道

旁边不是还有3几个管子么,没看见型号 ??

楼主:
这不算尸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修也可以用,没问题的。重要空着就行。这个A6什么厂家产的,你知道怎么返厂?

这是电保姆,就是常用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你查查型号,可能是电调里面的那种贴片的。

好的,我再看看。。。其实不修也能用,就是怕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电保姆,就是常用的那款

我买的A6和保姆都是3无产品,没看到哪写厂商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A6和保姆都是3无产品,没看到哪写厂商信息了

都一样,你问卖家,卖家那里都有返修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一样,你问卖家,卖家那里都有返修的地址

其实我的用了快3年了,还好好的呢。还是永远不知道厂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