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急救!我的f450四轴加油门就侧向右边断浆

楼主(2014-05-22):
mwc飞控X模式,电机方向1号左上角与2号右下角的电机顺时针转,3号右上跟4号左下逆时针转。看泡泡老师视频调的,1号电调接D3:2号接D9:3号接D10:4号接D11:。调PID也调了。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同问。我的690s也是,平地推油门就偏。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A:
油门行程做没有???桨的正反??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做没有???桨的正反??是否安装正确??

油门行程做了,浆没有错,不知是不是要猛推油门一下冲上天,??

楼主:
折了3对浆了,踩断了一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做了,浆没有错,不知是不是要猛推油门一下冲上天,??, ...

推油门要果断~不要犹豫~~~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要果断~不要犹豫~~~在试试~~

现在没有浆了。明天才到货8对,在试试

网友B:
提问不上图的懒鬼,没图不回

网友:
整机平衡有做好?

网友C:
基本都是校准行程,还有就是再次检查桨和电机的转向有没有搞错  还有固件是不是刷对的  X模式和十字模式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9楼正解,我也是一样,一推油门就偏,在家里试还折了桨,也和你一样一直折腾,什么电调行程设置,IMU校准,结果差不多,今天斗胆拿外面试,一推油门还是偏,后面不管了,看他偏的厉害有翻转的趋势,一边退油门一边观察修正一些舵量,居然飞起来了,稳稳的。哈哈哈

网友:
看来要想稳稳慢慢的起飞时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校准行程,还有就是再次检查桨和电机的转向有没有搞错  还有固件是不是刷对的  X模式和十字模式好 ...

原来是右下角这个浆装错了1045R“应该是没有R的才对,不过现在调PID飞得不稳,很偏右,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不上图的懒鬼,没图不回

浆搞错了,现在是老是偏航,不知道怎么调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搞错了,现在是老是偏航,不知道怎么调PID,

偏航一般是飞控没有安装水平导致,我的就是有点没装水平,自己会慢慢向前漂移过去,但是幅度不是很大。PID是有关稳定性的,PID太大会急剧抖动,太小修正不及时。一般默认参数不会差到哪里去。

楼主:
哦,好的明天搞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