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APM+V3.1.2固件成功实现稳定的Loiter (加视频和APM参数了!)

楼主(2014-05-22):
趁昨天亚信峰会放假之际,在闹市区为数不多的一块开阔地,试飞升级到3.1.2的APM飞控,成功实现非常稳定的Loiter模式。
以前版本中,我的450电直从未实现过稳定的Alt Hold,Position模式也是围着水平坐标设定点画圈。
升级到3.1.2的首次试飞能达到如此稳定的定点定高飞行,真是令人意外。
仔细想想,这个版本的固件取消了Position模式,正表明开发者对这个版本的固件的定高性能表现十分自信。这次试飞的成功也证明了APM性能的不俗,完全可以与市面上数千元的品牌飞控匹敌,更何况APM的开源特性是品牌飞控所不具备的,对我们这些业余发烧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楼主:
补充一下,LOITER模式下,水平移动也十分自如,且能够稳定保持高度。

网友:
恭喜恭喜,看来我也加快进度了

网友A:
直升机模式APM可以支持哪些混控?支不支持双ccpm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式APM可以支持哪些混控?支不支持双ccpm混控?

支持CCPM混控,但是双CCPM是什么,不是很清楚。舵机的度数都是自己可以手动可以设置的

楼主:
忙了半天,列兵待遇不能上视频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昨天试飞时,遇到一位航天某院的,是搞远距离无线通信的,他们院还有个部门是搞飞控与制导的。他在一边带孩子晒太阳,一边观看试飞过程并聊了几句,言辞中表达出对于民间技术能力无比的惊叹与敬仰

视频在#28~30楼;

配置参数在#31楼。

网友B:
问下楼主,尾舵机还要不要接陀螺仪呀,还是直接接上APM飞控?

网友C:
楼主,太崇拜你了!我也在调试我的直升机APM,能否交流下?我的Q:106573336,要不我加你也成?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好给力啊。
~~~~~~~~~~~~~~~~~~~~~~~
不能上视频可以上链接啊。

网友:
APM发展的真是又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尾舵机还要不要接陀螺仪呀,还是直接接上APM飞控?

APM自带三轴陀螺,故不用再外置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崇拜你了!我也在调试我的直升机APM,能否交流下?我的Q:106573336,要不我加你也成?非常感谢!

俺不用QQ,有问题直接问吧,自然会有有心人答复的。

网友:
楼主,我之前使用3.13的固件,几乎能飞起来了,就是锁尾不行!可是最近升级了3.14的固件后,就算是数据清零了,重新校准遥控器和加速计及罗盘,可是就是解锁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很多模友说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电调的油门行程是我单独用接收机校准的,因为我的花牌LX50A,在接APM的情况下,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读到油门的最高点,还是什么,正常的校准手法,接在APM里面就校准不了!

网友C:
楼主,方便共享一下你的APM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模友说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电调的油门行程是我单独用接收机校准的,因为我的花牌LX50A,在接APM ...

APM决定Arm/Disarm主要看其接收到的油门通道与方向舵通道的脉冲宽度,即APM读到的接收机输出舵量信号。解锁必须同时读到油门通道舵量最低值、方向通道舵量最大值(最右杆位),并且保持5秒以上。

因此必须在Mission Planer的Radio中校准遥控器各通道的舵量最大值与最小值。

校准后,遥控器不要再设置油门曲线或EPA等,以确保APM能够在打杆时读到舵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如果一定要设置油门曲线、EPA等,可以让遥控器处于Heli模式,并使用一个三段开关,模仿原来的Normal、Idle1、Idle2三个状态来将Arming的油门与方向的舵量,按飞行、加锁、解锁顺序重新设定到最大值与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模友说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电调的油门行程是我单独用接收机校准的,因为我的花牌LX50A,在接APM ...

顺便说明一下,解锁、加锁与ESC的校准无关,解锁与否,只与APM是否在你打杆时准确读到舵量,这个舵量必须与你校准时的舵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一致才能加/解锁。

网友C:
楼主,求助!我的飞机十字盘式水平的。飞机离地过程还是比较稳的,可是,飞机严重左倾,必须摇杆压着才能起飞。那个数值可以调节啊?另外,问一下,直升机可以自动参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助!我的飞机十字盘式水平的。飞机离地过程还是比较稳的,可是,飞机严重左倾,必须摇杆压着才能起 ...

1、确保重心在中心线上;
2、按要求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确保重心在中心线上;
2、按要求校准加速度计;

楼主,我不知道直升机的重心位置如何放在APM的中心线上?可以明确指导一下吗?非常感谢!加速计我已经校准了的!只要数据清零了,都会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知道直升机的重心位置如何放在APM的中心线上?可以明确指导一下吗?非常感谢!加速计我已经校 ...

也许是我的表述不完整,重心应该在左右对称平面上。具体做法请到网上搜直升机调整资料吧,建议你系统学习一下所有调整过程,这是所有事情的基础,掌握熟练后再做下一步吧。

楼主:
这个视频是在双手完全脱离遥控器的情况下拍摄的,有微风(瞬时1~2级),Loiter模式,非常稳定。

视频手机凑合拍的,拍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楼主:
这个视频是在有风(约为瞬时3~4级)的情况下Loiter模式下飞行情况。毕竟是小飞机,不过还算顽强。
视频手机凑合拍的,拍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楼主:
这个视频也是Loiter模式,超低空,OF、Sonar都处于禁用状态,定点、定高表现非常好!

视频手机单手凑合拍的,一手手机、一手遥控器,唉,左手因激动抖得厉害,后来索性将遥控器置于地上,双手拍摄才稳住了视频。

拍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楼主:
与定高、自稳及自由闲逛(Loiter一词找不到合适的对应中文)模式有关的APM主要配置参数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共享一下你的APM参数吗?

参数见本帖#3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见本帖#31楼。

谢谢楼主提供的参数!我的电子设备比较低端,我先试试参数,呵呵!方便再分享下你的设备型号不?

楼主:
ALIGN 450SE CDE
APM V2.6 + V3.1.2 固件
Futaba 14SG + TSR8SB(仅用于测试) + MD922数字舵机
XBee900
OF、Sonar装了但没用。

楼主:
无人电直相当冷清啊

网友:
中毒了 请问楼主  除了电直  还需要买什么东西才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
顶~!!! 正打算入多轴了 看到这个 觉得我的直升机又有就了

网友:
Lz求加好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了半天,列兵待遇不能上视频啊

8年了前辈还是列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