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90mm涵道 毒蛇毒蝎求决择

楼主(2014-05-22):
致胜的毒蛇 飞翼的毒蝎
这两款90mm涵道 ,开始还以为一样的,现在想入这机,求用过的兄弟点拨下

初步看下参数,简单区别:
1、毒蛇比毒蝎好像大一点点
2、毒蛇是塑料11叶涵道 毒蝎是12叶金属涵道
3、毒蛇价格1900,毒蝎价格2080

看毒蛇的介绍,起落架加强了,但是看不到电机的参数,飞翼的毒蝎是3748  1450KV外转子电机

网友:
毒蝎巴适

网友:
毒蛇好飞

网友A:
建议毒蛇,毒蝎毒蛇我都有,毒蛇真的很耐炸,起落架土路都起降过,而且毒蛇低速性能很好。毒蝎也不错就是鸡头泡沫的一碰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毒蛇,毒蝎毒蛇我都有,毒蛇真的很耐炸,起落架土路都起降过,而且毒蛇低速性能很好。毒蝎也不错就是鸡 ...

前面个帖子说毒蛇的升降舵有问题

网友B:
必须毒蝎……毒蛇老款新款以及毒蝎见识了,新款没飞,其它两款都飞过了。现在市面上的毒蛇貌似改了点点翼型,没老版的好飞了……毒蝎起落架、涵道什么的完胜毒蛇,飞行性能跟毒蛇差不多

网友:
毒蛇好飞,低速性能好。不容易失速。涵道虽然是塑料的,但是效率高声音又好听

网友:
我觉得毒蛇好看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还是LZ决定吧!!

网友:
看你喜欢怎么飞了  想来点速度的买毒蝎吧 但是毒蛇很飘 很好飞

楼主:
品质哪架更加好点

网友:
毒蝎。我喜欢。

网友:
论做工用料,非毒蝎不可,技术不是很过硬的选择毒蛇,如果我推荐,毒蝎是不二的选择,毒蛇的做工和毒蝎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质哪架更加好点

肯定是毒蝎,没得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毒蝎……毒蛇老款新款以及毒蝎见识了,新款没飞,其它两款都飞过了。现在市面上的毒蛇貌似改了点点翼型 ...

兄弟说的一点没错,毒蝎的用料那是太足了,而毒蛇就有偷工减料的嫌疑了

网友:
论外形 我一直喜欢毒蛇 论做工 我可能还是要买毒蝎 飞翼的贵是贵点 但JJ做工很不错 致胜 FMS 飞翼的JJ买了一些 觉得还是飞翼的要靠谱一点

但是毒蛇的外形实在是好看

如果可以 两台一起 呵呵

网友:
毒蛇就是样子好看配置很一般,当然毒蛇也相当的好飞而且比较省电,4000的电池飞得时间就很长(4分钟),毒蝎配置很高,样子没有毒蛇漂亮,翼展比毒蛇小点但是速度相当的快,毒蝎还有一点不是很完美,就是没有航灯只有起落架上有灯,当然现在的新款有没有就不知道了。(毒蝎比毒蛇费电)

楼主:
现在看下来几点:
1、致胜的比飞翼的好飞
2、配置和品质飞翼胜出
3、价格飞翼略贵

起落架的强度都差不多吗?

网友:
除了毒蛇毒蝎  还有一款新的90涵道飞机,我在网上有看过 但不知道是哪个厂家出的。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外观。

网友:
价钱 : 其实只差一百多元, 也不算是很大差别.
用料  毒蝎一定好过毒蛇,单是舵机,毒蝎大部份受重力的都用上17g,毒蛇全部都用9g, 时间一长, 升降舵机老化就炸机, 而有多个模友毒蛇因此惨死. 而且质量有问题, 有的会震舵
                 毒蝎金属EDF, 毒蛇胶的, 但两者声音都好, 金属会好一点点
起落架:  毒蛇会强一点, 但收放设计问题, 前起落架会有机会卡死, 控制板接电后要先收放一次才能正常运作
                 毒蝎用上与SU35 同级的起落架, 比较弱一点, 但也不是很易坏, 收放设计比较好, 不易卡
外观, :  个人喜欢毒蛇, 没话可说... 如果飞翼也出毒蛇就完美
航灯:  毒蛇有左右航灯, 没有前导航大灯, 基本上白天看不到,  毒蛇没有左右航灯, 但有两颗前导航大灯, 白天大大太阳都能看到
飞行性能:  毒蛇毒蝎都易飞, 力量相约, 浮力差不多, 毒蝎会快点但速度代价是用电量高

如买PNP毒蛇, 建议就要将全部舵机换掉, 要省钱, 其余保留都可, 但升降舵及副翼, 这两组最为重要, 一定要换, 升降舵要用12G以上, 最好17
                可自行加工接入前大灯
                PNPESC UBEC连在一起, 是省线省材料的低成本方法, UBEC经由ESC取电是很不安全的, 万一空中ESC烧掉, UBEC就跟着断电, 接收没电就失控
                建议分开,UBEC直接由电池取电, 就算ESC死了, UBEC还能供电给接收系统着陆
                前起落架导向铁片要经常调整维修, 否则时常卡死
                每次接电都要收放起落架一次, 否则上空又是收不到起落架

如买毒蝎, 实在没有什么要调整, 直接飞就

网友C:
如果你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建议不要买毒蛇,毒蛇对飞涵道飞的比较好的老手来说一点乐趣没有.毒蝎也差不多,只是速度稍快一些.建议买十月的白板机J10,空机\涵道\电调\舵机整机配下来也就1500-1600的样子,那飞起来才叫爽.而且十月的J10做工,质量都还可以,并且整机不用胶粘,几颗螺丝搞定.纯属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海涵呵呵

网友D(2014-07-07):
前几天买了一架毒蝎,因为感觉毒蝎比J10更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