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过放6.6V抢救过来

楼主(2014-05-22):
用一块3S电池图传接收机与监视器的电源。测试过程中,突然发现接收机没有信号,仔细检查居然是3s电池没电了(估计有1个月没充了)。万用表显示6.6V,赶快接平衡充,根本不认3s,显示2s电池,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心想肯定过放完蛋了。反正死马当成活马医,2s就2s,插上就当rape,然后就去看东西,一个小时后,发现充电指示红灯亮了,3s指示灯全亮,赶快拿万用表测,电压已经恢复到10.8V。魔友们,碰到过放,要马上时连接充电,开始不认不要放弃,运气好的话还是可以搞回来。

网友:
手里有个多功能充还是更方便,以NiMH模式100%能抢救回来。如果电池够平衡的话每片2.2V基本可以无损满血复活。

网友A:
过几天一看就鼓了

网友:
悲剧,我过放那个已经过了2个月了

网友:
我前天也是把控电过放了,救回来发现没以前耐用了。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有时候确实能抢救过来,我也这么做过。但是抢救过来电池内阻会变大很多,大电流放电能力锐减。但是作为其它用途的电源时还是挺耐用的。我飞的时候一般用bb响做电压报警,我一般设置3.7报警,过放过的电池只要飞机一离地马上就报警,电池过放前绝对没有这样过,状态好的电池也没有这问题。因此,对于电池还是千万注意别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一看就鼓了

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