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起飞重量在2KG4轴飞行器要配怎么样的动力和几S多大容量的电池可以飞行15分...

楼主(2014-05-22):
        问下大家起飞重量在2KG4轴飞行器要配怎么样的动力和几S多大容量的电池可以飞行15分中。

        我现在4轴用3S 5000MA   马达V2216  KV800配1047浆起飞重量为2KG 悬停7 、8分钟样子

如果我把机器负载拆掉,起飞 重量在1。7KG 就能飞13-15分钟样子,我觉得还满意,时间差不多够了,

但是如果我想要2KG起飞重量我需要个怎么样的配置呢?大家帮我分析或告诉我该怎么升级买些什么型号 KV的马达和几S的多大容量的电池才能达到要求呢?

对了我飞机是XA650 4轴  轴距为550样子。

网友A:
把桨换成1238,再并一个3S 5000mA电池上去,15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桨换成1238,再并一个3S 5000mA电池上去,15分钟没问题。

不行吧,看电机数据3S  电池  2216  kv800  浆1047  功率110样子  拉力在900克样子  我现在已经2KG了再加一个5000MA的电池吃不消了吧。用1238应该浆大了超负荷了,我之前也买过1238感觉没什么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吧,看电机数据3S  电池  2216  kv800  浆1047  功率110样子  拉力在900克样子  我现在已经2KG了再 ...

我是用飞越650+2216KV800,一直用1238桨,3S10000mA电池飞的,起飞重量2300g,悬停报警3.6V18分钟。夏天,乱飞下来电机会有点小烫。

网友:
如果根据厂家的参数,桨小了,最起码1147

网友:
我的4215加1238浆,4S5000MAH,40A电调,2.6KG,四轴,15分钟没问题,飞下来微温

网友:
恒力4225+APC1238,4S500015分钟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