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PM电流检测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实测电流0.86A,显示的电流是86.2A;整整大了100倍,用的雷讯的模块,我到底哪里错了???

原因找到了,见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2755366

电压电流显示

电压电流显示

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

电流电压模块配置

电流电压模块配置

实际电流电压值

实际电流电压值

网友:
两种处理方法,一,自己脑子里面除个一百。二,找到代码里面电流那个变量,除个一百。

网友:
尝试一下:传感器选“0.other”,然后在“4.测量电流”中输入手动测得的电流值(最好在悬停附近的电流值)。

网友:
没看到哪里错了啊,某非软件哪儿有Bug。飞行中,电池消耗的百分比降低的速度正常吗?

升级一下M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