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纯新手的迷惑

楼主(2014-05-22):
我是纯新手,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
我是一名婚庆摄影师,平时工作空暇帮朋友的婚庆公司做一些婚礼摄影。由于地处小县城,拍摄水平也比较拙劣。
之前从未接触过航拍,也没玩过多旋翼,甚至都没玩过遥控飞机。
我现在想进入航拍的领域,各位能否给我一些建议。

1、我应该如何起步?刚开始买什么样的设备比较合适?还是一步到位?
2、老听直飞、固定翼的玩家说玩航模先要从模拟器开始,玩多旋翼也要先从模拟器开始吗?
3、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高端遥控器是可以匹配所有的飞行器吗?在我的印象中一款型号的飞行器当然只能匹配同一款遥控,就像电视机和遥控器一样。

网友:
没必要买的很好。。先买几百块的练习飞行吧。。。如果想直接上航拍。。还是买个华科尔X350PRO或者精灵2.。。商品飞行器不用太多的调试就可以上手。。。。自组的飞行器需要调试。。调试不好就要炸机了。。其实我也是刚入门。。一开始就想吃成胖子。。摔的肉疼。。另外练习场地找开阔无障碍无人,并且是草地(减少炸鸡带来的损失)的地方。。。方圆300米以上最好。

网友:
成品机可以让的飞的很爽,但是炸鸡后你会束手无策,真正要进入航拍领域,还是得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炸鸡了自己能修复。航拍领域真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先把飞机玩好再说吧,不要一上来就是航拍。

网友A:
玩航模必须经过练习,建立方向感与条件反射。想想自己站在车尾时你能清楚知道车左转时方向盘相对于你时是向左方向打,而当你站在车头或车侧面时要你迅速知道车左转时方向盘是相对于你左打还是右打你肯定会迷糊,就在你迷糊的一瞬间,你的航模就会摔了,几千大洋就不见了。所以练习模拟器、从玩具级小四轴连起才是正途。同时理论的学习,电子基础的掌握,动手能力的加强也都是必须的。

网友:
弄台 Phantom 2 Vision+ 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必须经过练习,建立方向感与条件反射。想想自己站在车尾时你能清楚知道车左转时方向盘相对于你时是向 ...

可否推荐一款可玩模拟的高端控,之前看了天地飞9、华科尔D10。还有其他选择吗?我觉得买低端控属于重复投资,等水平上来了,早晚会买高端控。
用高端控的话是不是只能自己组装飞行器了?

网友B:
lz要不直接上18妹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不直接上18妹子吧!

可否推荐一款可玩模拟的高端控,之前看了天地飞9、华科尔D10。还有其他选择吗?我觉得买低端控属于重复投资,等水平上来了,早晚会买高端控。
用高端控的话是不是只能自己组装飞行器了?

网友:
现在买futaba t14sg的比较多吧,建议你买一个!买高端的也不一定自己组装飞机,买很多无人机都要买遥控器,跟接收机的!

网友:
先飞起来再说 哈哈

网友C:
模拟器练习3个月,,每天2小时。。3个月后,弄套耐操的四轴。在炸3个月,每天2小时。。。。。技术应该练出来了。。然后就是小心谨慎。买保险。。开始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练习3个月,,每天2小时。。3个月后,弄套耐操的四轴。在炸3个月,每天2小时。。。。。技术应该练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