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一台500W充电器,说说使用感受。

楼主(2014-05-22):
玩电动自然离不开充电器,从早期火鸟开始到电固电直,再到四轴六轴八轴,不知不觉,飞机越飞越大,电池越买越多,充电器也不断升级。先后用过简易串充、简易平衡充、DIY柯达平衡充、所谓的韩国进口633高级充、B6平衡充、B610PRO200W平衡充、A6、CB86单独充,这些充电器档次不同、价位不一,各有所长。简易充价格低廉,新手更容易接受,B6之类功能多,A6、CB86精度高。但都存在功率偏小的通病,如果不赶时间还能凑合着用,但要是在外场,一堆电池排队等着充电,想想好不容易出来飞一天,却把时间耗在等待充电上,别说有多郁闷了。也想过多买些电池提前充满,降低外场充电压力,但经常出现电池充满却因天气等原因取消飞行计划,结果一堆电池又要放电,如果不及时放电,充满存放几天,再遇上高温天气, 呵呵 ,不怀孕都难。我的许多电池就是死在充满存放上。看着PL8、4010之类米物大行其道,也曾心动,看看价位,终下不了手,另外一两千瓦的功率,还要配台开普之类的发电机才爽,无意中发现某款500W充电器最近比较热门,功率适中,价位不到500元还能接受,论坛上评价还行,咬咬牙入了一台。下面说说感受。
外观很不起眼,四四方方,略显粗糙,铝合金外壳,主要参数指标印在机壳上,最大功率500W,最大充电电流20A,显示屏比较大,能够同时显示的信息很多,背光亮度可调,正下方四个按键:模式、参数调节、确认。操作很方便,不用看说明书几分钟就能摸透

输出接口也很简单,就一对4MM香蕉插座加一个7S平衡充8针插座,平衡座不够讲究,使用时如果不小心容易插错,希望改进

自己找了个7S的平衡充插座,切割出万用插槽,拔掉插针,对准充电器平衡针座,用力按进去,一个万用平衡座搞定

电源输入,用了12号硅胶线,但机壳进线口没有橡胶护套,时间久了,有短路隐患,希望能加上。同时侧面进线感觉不是很方便,建议改为后面进线。输入电压范围很宽11-28V,这里要提醒玩家注意,这个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与输入电压有关,如果供电电源12V,最大输出功率不会超过300W,因为最大输入电流不能超过27A,必须使用24V电源,才能发挥500W的优势。

好马配好鞍,凯旋的XT60并充板,虽然贵了些,但全部AMISS插头,插拔很方便,胶硅线够粗,线阻小,还带指示灯,插入平衡头并充板指示灯亮,还能起到减小上电瞬间打火的作用。

充电器的动力:二手明纬24V600W开关电源,裸重2KG,份量十足,输出电压稳定,功率足,包邮100元,绝配啊,不过排风扇声音太大了,二手东东,有无质量隐患看运气。

外场电池包:自己买7片22AH磷酸铁锂电芯组成24V22AH外场电源,充电器的7S平衡充功能正好派上用场。组完重达4公斤。至少能充4组6S5000MAH锂电,左下角是以前入的200WB610充电器

充电器还可以通过USB接入电脑实时监控电流、电量、电压、温度(需另配温度传感器)曲线及各种参数,貌似很高端啊。

两组6S8000MAH锂电在储存状态(单片3.85V)开始20A电流充电,30分钟充满,充满后测量各电芯电压4.17-4.18之间,精度不错。

综合评价,优点:功率足,精度高,速度快,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不足:做工偏粗,细节要改进,没有另配线材,平衡电流400MAH偏小些,据说厂家有计划对产品进行升级,加大平衡电流,呵呵,希望能支持老客户返厂升级。

网友:
在你的推荐下 协会里已经再入了两台这个充电器  确实好用 我也正准备发帖说下 这个充电器外场很好用的 外观是不好看 但是内在不简单啊

网友:
好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电池输出端的香蕉头座,里面是一个螺母和塑料之间夹的焊片,受热容易松。我的就是20A充第二块电池,发现电池检测错误,就是这个插座受热接触不好!
大家可以拆开,把里面加个螺母,把焊片夹到两个螺母之间,这个隐患就没了!

网友A:
PM  链接  关键字 吧

网友:
的确很棒!

网友:
很实用啊,比那些老烧的“外销产品”价格也实惠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  链接  关键字 吧

关键字500w平衡充,我搜到了,350w380块,500w499,带电源699,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在上海九哥那里买的。

网友:
看到这个帖名,我就断定说的是这款充电器,我真的服了,厂家的坚持。。。让我感动。

网友:
嘿嘿,我买了350W的,除了做工吧,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  链接  关键字 吧

某宝搜“500W  航模充电器”,按销量最高的那家

网友C:
楼主作为资深电动玩家,消耗在电池组和各种低端充电器上面的钱我看足足可以买一两台PL8或者0720之类的了吧?
其实,购置一台长期使用的装备,建议买好一点的,肯定能对得起你花出的每一分钱。
好东西,用了就知道。从2010年到现在,我只买了8块电池,目前仍在服役的还有5块,被摔坏的居多,自然报废的很少。实际上一台好充电器和一个好的使用习惯无形中就省了很多钱。
楼主到了这个级别,建议您下次更进一步。

网友:
充电器要是能换个壳那就好了

网友:
沃,真想要,送给我吧

网友:
真麻烦,用油机算了

网友:
当你在上大飞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又不够用了。我的上一台充电器就是他了,让卖家改到30V输入电压。这充电器性价比不错,当时我买的时候500瓦的才元还包邮

楼主:
充电是个系统,功率加大自然更爽,但是供电系统也要同步跟进,唉,钱啊!

网友:
还是小功率的飞机好,即省钱,又省事,还省心。

网友:
外场供电要么发电机要么炸药包。都是千元以上的投资。电就是这样,初期投资够大了才爽,后面才见效。至于大功率电源,网上大把多几百块的

网友:
外场用铁锂电池不错啊  效果很好

网友:
的确好用'谁用谁知道'当然如果人家卖1000。可以做个很漂亮的外壳。用500的和1000,2000的比很得劲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作为资深电动玩家,消耗在电池组和各种低端充电器上面的钱我看足足可以买一两台PL8或者0720之类的了吧 ...

大仙,你用啥充电器呢?
能把电池保养的这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仙,你用啥充电器呢?
能把电池保养的这么好

海破龙的0720 duo  每次确定用的时候才充电。基本上都是现场车5C充电。长期不用的时候把电池保持在3.85V左右。全是植物牌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破龙的0720 duo  每次确定用的时候才充电。基本上都是现场车5C充电。长期不用的时候把电池保持在3.85V ...

嗯,谢谢你

我也正想买个充电器呢……

做了大六轴

网友:
我也有这充电器,500W的,的确好用

网友:
2块6s10000 40c电池可以用多少a充 多少c

楼主:
两块10AH并联充电,用20A电流充的话,分配到每组电池上的电流也就10A,也就是1C

网友(2014-11-29):
效果很好,值得入手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500w平衡充,我搜到了,350w380块,500w499,带电源699,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在上海九哥那里买的。

...

怎么找到 上海九哥?

网友:
同样的电池yongyo
同样的电池同样的压和B6对比发现B.6充进的毫安数多一百多毫安是好是坏用了才知道我有这个充电器充电速度没什么优势

网友:
哈哈 正准备换308

网友:
听楼主的,也入了一个。

不爽的地方跟楼主一致,
卖家原配线材基本没有,折腾了几天,配齐了

今天测试了一下,充电真是神速。

以后不必买太多电池了,同样的最多两块,外场随用随冲。

现在 犹豫的是, 是直接用车载电池 用外场电源,还是另外再每个 铅酸电池 或者 磷酸铁锂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