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PM烧掉电源IC引起的 Bad Gyro Health

楼主(2014-05-22):
APM2.6 使用一段时间后升级固件加入电流计 忽然间就不能校准罗盘了 地面站提示 Bad Gyro Health (罗盘坏了) 我艹...

怎么办难道我200+大洋买的就要离我而去?网上找资料 是板子上TPS79133这个电源IC烧掉了 本来应该提供3.3V电压 烧毁后电压4.8V

好吧 网上很多人都说换掉这个IC 可是还要买 还要吹 还要焊 我擦 麻烦的不搞 给你们来个简单滴~~~

看图说话 省事 就是圈里的管脚 正常电压3.3V 烧了这个IC后 我的是4.8V......(检测时圈中管脚为正电,负电直接找GND极即可)

解决办法 上图中 板子绿线处有跟链接线(电路板上的铜箔),在红线处用刀尖划断(注意一定要仔细,不然就跟你的APM说拜拜),在两绿圈处点焊两根细导线(我用的是耳机线里的铜丝,焊接时候也一样要仔细,不要抖!!!)

然后在链接出来的细导线两端链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需要自己测量,每个人的可能都不一样,加入电阻后测量一图中管脚的电压3.3V左右即可)

应该搞定了吧~!呵呵 (本人的还没试飞,后续发试飞)

网友:
这样不好吧 总是觉得不安全

网友:
因为流经电阻的电流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而变化,这样就会导致3.3v也会变化。炸机一次够买个全新的APM了,所以个人觉得这么干风险很大。再退一步想想,既然一个电阻就可以搞定,厂家为什么还要弄这么个电源芯片啊。

网友:
LZ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
不过这样弄感觉会有安全隐患,那个3.3V需要稳压才可靠!串电阻分压有可能导致实际电压因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得不稳定。

网友:
买662换上就可以了。另外说一下相机微距好差哦

网友:
电阻只能限流 不能降压  早换芯片吧

网友:
换个原件更稳妥....

网友A:
难道不能用1117-3.3搞定   板子边缘有一个孔位就是3.3V的  旁边不远就有一个5V  一个1117-3.3V连接在这个位置  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能用1117-3.3搞定   板子边缘有一个孔位就是3.3V的  旁边不远就有一个5V  一个1117-3.3V连接在这个位 ...

对也,我的就是这样改的,飞几个月了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建议串联2个2极管。4.8-0.7*2=3.4V 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能用1117-3.3搞定   板子边缘有一个孔位就是3.3V的  旁边不远就有一个5V  一个1117-3.3V连接在这个位 ...

厂家既然搞了多路的3.3v肯定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个人觉得你这么操作还是有隐患的。

网友:
有必要还是再弄个稳压模块装上比较好

网友:
1117-3.3模块,1.8元,还自带滤波,用的钢钢的,就是有个问题,有点压降大点,要用5.2V供电,不然要电压报警,不过我一般无视他,报警电压4.1,我测4.06

网友:
用电阻来降压不稳定,会随电流变化

网友:
哈哈   才气b人啊

网友:
看着总感觉不放心

网友:
电阻降压要不成,搞个ASM1117-3.3替代是最稳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3.3不明白如何多路法?我从事电子行业15年,还真没弄懂原来的是怎么多路的,请赐教!

TPS79XXX ...

我这个回复是针对我引用的那个的,当时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当时是这么理解10楼的:板子上还有一路3.3v供电,直接将其引过来替换TPS79133。
10楼的意思应该是说自己外接一个1117,并将其3.3v输出接到板子的3.3v上,等于是替换了TPS791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回复是针对我引用的那个的,当时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当时是这么理解10楼的:板子上还有一路3.3v供电 ...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10楼的意思我却很明白-就是用1117-3.3去替换tps79133,不明白这样有什么不妥?另外你说另外一路3.3不知道是指的哪里?APM2.5原理图我可没见到另外一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