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 Plus+ 可以给 3.2V 16AH 磷酸铁锂 冲电吗?

楼主(2014-05-22):
搞了一个外场充电包:3.2V 16AH 磷酸铁锂 ,问卖家能否用UN-A9 Plus+ 给它充电,有的说可以,有的又说不可以,现在请教各位模友,可以吗?谢谢

网友:
可以,设定一下截止电压

网友A:
可以充,但时间很慢。。。

网友:
可以,截止电压设置好,用2A慢慢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但时间很慢。。。

请问有多慢呢?那什么充电器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多慢呢?那什么充电器比较好呢?

具体多久,看你的充电电流,可以自己算算。。。我看要充半天吧

最好买大电流充电器,充电电流30A以上的,就很快很爽啦

网友:
烧包一下我现在有一台pl6和一台ak840都是40a充电的ak840可以充8s嘿嘿

网友:
必须可以 3.6V 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