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DFC臂 断螺丝的修复 补充炸机图

楼主(2014-05-22):
更新:第二天试飞了8个电,满油门上下拉螺距,满油门连续翻滚,没问题!小伙伴们可以开始改了
更新:炸过6次了,掰直继续用
DFC拉臂断螺丝是老问题了
最近入了两架ALZRC的DEVIL新机,由于和亚拓一样的DFC结构
两次炸鸡以后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看傻眼了,不给人取出螺丝的机会啊,完全断在里面
再一看淘宝45一对,如果是亚拓的话。。。,这样搞每次炸鸡都超100元了

苦思15秒,决定动手,你们懂的,这点事情难不倒我的

拿出神器,找了半天,没找到1mm的钻头,貌似以前搞断了没买
结果。。。拿一个6角梅花螺丝刀的头,夹在电动螺丝刀上,开钻

这个孔干嘛的呢,固定作用,家里没找到普通的拉杆,弄来个正反牙的可调拉杆,凑合用用了。
有点胖不过不影响使用

拉紧棉线缠绕,打结,然后上502,502的作用是棉线某次断开不会影响整体

完工

完工的样子

补充炸鸡情况

DFC拉杆仅仅是弯了一个,掰直了继续用
补充个头罩改颜色,原配头罩好看是好看,在树木的背景下看不清

网友A:
转起来不平衡。。而且也太丑。。

网友:
确实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不平衡。。而且也太丑。。

不好意思,我忘了说了
两个臂都是这样,第一个图有,两个都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了说了
两个臂都是这样,第一个图有,两个都坏了

而且你这强度不行 啊。。。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是把断的给搞出来,结果。。。。。。。。。。

网友:
嫁接手术啊

网友:
白高兴了一场。

网友:
为啥不扩孔呢?在侧面打洞,用机牙螺丝固定。这样多丑?转起来也不平衡啊。

网友B:
这样你好意思拿出去飞?也太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好意思拿出去飞?也太丑了吧

一个人 偷偷的飞

网友:
开始以为LZ要如何取出断螺丝,最后居然是加个假肢

网友C:
如果是我遇见这种情况!
我会锯掉 2-3mm---注意别把里面的螺纹杆锯掉,只是DFC臂,----再夹住露出的螺杆旋出来 (如果装之前上了螺丝胶,要火烧一下)

网友:
你太强悍了,
换成fb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遇见这种情况!
我会锯掉 2-3mm---注意别把里面的螺纹杆锯掉,只是DFC臂,----再夹住露出的 ...

再断怎么办?
我这样只要把那个拉杆掰直
或者换一个

网友:
这个确实太屌了

网友:
LZ不进中科院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D:
楼主是学农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学农艺的吧!!!!!

啥意思?

网友:
靠 这神马牛X不要炸鸡啊

网友E:
还以为是神手艺取螺丝呢。。。这个连治标都算不上啊,换成FBL一劳永逸,要不就换个新DFC臂。为了省这40块钱拿几千的鸡鸡当儿戏啊,真心不值得。

网友:
450l dfc设计把我害惨了,这个位置的我起码换了6个,还有倾斜盘位置升降舵的球头炸断在里面,现在已经换了3个10字盆,就因为球头螺丝炸断

网友F:
人才,不过这样貌似动平衡可能完全失效了。

楼主:
明天和今天一样,南风5-6级 可以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才,不过这样貌似动平衡可能完全失效了。

还好吧,拉杆切的一样长,线也差不多,最主要的是运动半径小。向心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是神手艺取螺丝呢。。。这个连治标都算不上啊,换成FBL一劳永逸,要不就换个新DFC臂。为了省这40块钱 ...

一千多一点的机
不折腾是不是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单纯的操作者,和开碰碰车没啥本质区别了

网友:
这强度能用?

楼主:
哪里不够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千多一点的机
不折腾是不是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单纯的操作者,和开碰碰车没啥本质区别了

对于爱飞的人来说折腾是为了爽飞,对于技术宅来说折腾是为了让结构更合理,甚至弥补厂家的设计缺陷。正因为不是单纯的操作者,所以才知道哪些该折腾哪些不能折腾,不是为了折腾而折腾。。。

网友G:
练习机就不要上DFC了,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
哥,你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练习机就不要上DFC了,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后悔已晚,已买两架
先看看这样耐不耐炸吧,不行就换FBL

网友:
你这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这都敢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和今天一样,南风5-6级 可以去测试一下

祝爽飞。
不过风好像大了点。

网友:
神啊…………

这都能搞定!

网友:
担心强度问题。

网友H:
DFC就不是练手用的~

网友:
LZ 乃奇才之人也

网友I:
太丑了,宁愿换飞越的旋翼头

网友J:
断了就再买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断了就再买吧~~安全第一~

安全的,小折腾一下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丑了,宁愿换飞越的旋翼头

飞越的就好看吗
好看还是DFC好看,实用还是FBL实用
综合一下,应该买个冰人一套,好看又实用
这个DFC臂的设计,就比较坑
折腾一下,说不定就完美解决了呢

网友:
这飞机骨折了……

网友:
还有种方法,到当地机械加工工厂一般都有电火花窜孔机,有朋友做这个的最好不用花钱,实在不行买盒烟,我小飞机02S的横轴螺丝断里了 M2的螺丝非常的小,一样穿出来,美美的,我找朋友帮我做了10根主轴,美美的。

网友K:
屌丝玩家的福音。。。。。不过这么多各种工具也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屌丝玩家的福音。。。。。不过这么多各种工具也不少钱

玩模型 工具是必备的

网友L:
最好换新,人家原装的都断,楼主绑的能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好换新,人家原装的都断,楼主绑的能结实吗

绑好上了502,线已经是一个整体了
我已经连飞3天了,而且小炸过了,现场掰直,继续。。。

网友:
哦,注意502的脆性,呵呵,这招儿楼主V5。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M:
这也太难看了吧?把那铝的那头用锉刀挫下去一点到能用钳子夹住断丝拧出来就可以了。DFC臂少那么一点是没影响的

网友:
楼主,看你把飞机折腾的,,来富丽再买多几对臂,给你打个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也太难看了吧?把那铝的那头用锉刀挫下去一点到能用钳子夹住断丝拧出来就可以了。DFC臂少那么一点是没影 ...

这个方法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