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升级失败后怎么办?-----解决方案

楼主(2014-05-22):
升级失败!升级后无法连调参!怎么办?

问题描述:
          升级后提示升级失败,重新接电调参无法连接,飞控无反应。
          升级提示成功,重新接电调参无法连接,飞控无反应。
          A2不小心使用了WooKong调参升级后,重新接电调参无法连接,飞控无反应。

问题现象:
          飞控无法正常使用,接电LED不亮,调参连接不上,无法调参。

解决方案:
          将飞控的 F1/F2 端口使用一根3针线进行短接,如图。将多余线拔出,正常连上调参,飞控将会自动进入重新升级,升级完成后重新进行一次正常的接线及升级步骤即可恢复正常。

是否有安全隐患?
在升级过程中,不小心的拔开USB、不小心断电等都会引起升级失败。 此方法可完全解决升级失败的问题,并无安全隐患,可放心使用

网友:
汗,论坛有抽风了,这个帖子怎么发了三个?

网友:
精灵的呢?

网友A:
能多讲讲A2限制飞行的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多讲讲A2限制飞行的事吗

早上试过了,A2机场附近 飞行无障碍,没有限制飞行!你真被限飞的话,请发你的手机APP限飞的警告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上试过了,A2机场附近 飞行无障碍,没有限制飞行!你真被限飞的话,请发你的手机APP限飞的警告截图~

...

手机app,你用的是A2吗?截图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970&extra=

网友:
建议将该方法 加入新版的使用手册中

网友:
此功能应该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

网友:
我认为最好能增加一些精灵的内容,这样会让我们精灵的玩家很方便。

网友(2014-07-04):
对啊,我对精灵固件升级。只能开机,无法启动了。是什么原因?给解决一下吧。已经扒窝了。

网友(2014-11-03):
H3 3D云台固件升级,开机不自检无法启动

网友(2015-06-18):
适用于所有的飞控吗

网友(2015-07-18):
这个naza  wkm 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