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PM电调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APM  用数据线链接电脑,一切正常

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可以供电

然后电调给APM供电。。APM灯不亮。。但是电机一直滴 滴的叫

是不是跟JP1有关?但是我这个APM发来的时候,JP1没有泡泡老师视频里那个什么接线帽。。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必须插上jp1跳线冒,我的没有焊jp1针脚,所以我打算用电压电流计

网友:
没好好看教材

网友B:
需要短接jp1   如果出厂没有焊上针脚   就在APM背后jp1的地方直接用锡焊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必须插上jp1跳线冒,我的没有焊jp1针脚,所以我打算用电压电流计

哎 我最后也想这么解决了 我的也是没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短接jp1   如果出厂没有焊上针脚   就在APM背后jp1的地方直接用锡焊短接即可

想了个不用买零件的办法 把BEC的红线和黑线挑了 找了个JST插头 接上 然后插到APM输入的 8通道了 这样就能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必须插上jp1跳线冒,我的没有焊jp1针脚,所以我打算用电压电流计

想了个不用买零件的办法 把BEC的红线和黑线挑了 找了个JST插头 接上 然后插到APM输入的 8通道了 这样就能供电了

楼主:
想了个不用买零件的办法 把BEC的红线和黑线挑了 找了个JST插头 接上 然后插到APM输入的 8通道了 这样就能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个不用买零件的办法 把BEC的红线和黑线挑了 找了个JST插头 接上 然后插到APM输入的 8通道了 这样就能 ...

这么做的话四个电调记得要共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的话四个电调记得要共地哦。。

需要么?JP1我没有短接 是断开的 电调的BEC应该不会供电了吧 我把红线和黑线挑了 单做了JST插头去接的APM 输入端 这样就不用JP短接了

网友C:
还是用电压电流计安全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电压电流计安全方便啊

用电压电流计也得短接 JP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压电流计也得短接 JP1。。。

呵呵 可是我的不用哦 我的APM2.6的 而且用的电压电流计是新版的 不用接J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可是我的不用哦 我的APM2.6的 而且用的电压电流计是新版的 不用接JP1

啊 我怎么看泡泡老师的视频里说 新版带BEC的也得短接JP1啊。。

你那个什么样啊 给个图片

网友:
务必么又名个性万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么?JP1我没有短接 是断开的 电调的BEC应该不会供电了吧 我把红线和黑线挑了 单做了JST插头去接的APM ...

飞控给电调信号至少需要信号线和GND
按你的表述是用其中一只电调拔出VCC 和 GND 给APM供电   那么对于这只电调和APM来说是公共GND  此时这只电调能接受飞控的PWM信号
但是如果其他三只电调也去掉红线和黑线  那么其余三只将接收不了飞控的信号
建议其余三只不去红线和黑线先试试看   APM 输出端GND应该会共地
讲的不太清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给电调信号至少需要信号线和GND
按你的表述是用其中一只电调拔出VCC 和 GND 给APM供电   那么对 ...

额 我就是只有一个电调 拔了两根线 其他没拔 这样有什么问题么?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就是只有一个电调 拔了两根线 其他没拔 这样有什么问题么?应该怎么做呢?

其他没拔应该不会有问题   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我就是只有一个电调 拔了两根线 其他没拔 这样有什么问题么?应该怎么做呢?

最好把红线拔了   不然可能有电调发热  插上试试  摸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红线拔了   不然可能有电调发热  插上试试  摸摸看

插上去试了 这回APM有电了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总算解决供电问题了吧。。不用买电流计了 省了一笔钱。。是不是其他BEC也能拆了做供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去试了 这回APM有电了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总算解决供电问题了吧。。不用买电流计了 省 ...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建议还是用单独的电流电压带供电模块靠谱   虽然我自己也是电调供电

网友(2014-08-09):
我的是都不能供电啊。除了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