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果失控不是马达和电调的问题飞控的责任是不是最大

楼主(2014-05-22):
根据我飞机失控丢失的现象看,探讨一下如果失控不是马达和电调的问题飞控的责任是不是最大?

画个图不知道对飞行工作流程的理解是否正确,
1、假设遥控器信号丢失,飞控启动失控返航模式成功。那么如果接收机死机输出了非正常的动作需求给飞控,(当时飞机飘走的速度绝对超过了飞控的最大移动速度)此时飞控依据GPS的数据和气压传感器能否判断出异常的飞行动作而接管为姿态悬停模式?
2、假设GPS被干扰,飞机的飘移速度超过了飞控设置在姿态模式的最大飞行速度和降落速度,飞控能否给出姿态悬停指令?(如果是GPS被干扰,为什么遥控器操作任何开关和摇杆都没有作用?此时除了GPS不正常接收机不会也同时死机吧?)
3、假设飞控死机,为什么没有飞控强制重启的保护动作,即使启动过程中只有手动模式起码飞机不会自己跑出视线或遥控距离消失吧?
4、~~~有空补充,请大家也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
先看楼下顶

网友B:
按照大疆的说法。。。
干扰永远是责任最大的

网友C:
飞控死的可能性最大,不然不会跑,最多旋转或掉下来,跑就是飞控的事情,你打杆,人家不理你,你鸟办法

网友D:
上面的一和二是建立在飞控正常工作的基础上的

网友:
应当和飞控有关

网友E:
如果是用的大酱的飞控,那么肯定不是飞控的原因,大酱飞控,天下无敌!即使飞控在天上炸了,那依旧不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F:
遥控器信号丢失,飞控启动,如果飞行高度不够,在返回途中装上障碍物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楼下顶

没丢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大疆的说法。。。
干扰永远是责任最大的

飞控永远没责任!仔细想想,飞控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死的可能性最大,不然不会跑,最多旋转或掉下来,跑就是飞控的事情,你打杆,人家不理你,你鸟办法 ...

所以说,我说丢机的责任在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一和二是建立在飞控正常工作的基础上的

如果飞控总是不正常呢?或者说九次正常一次不正常呢?CCC认证这个时候干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用的大酱的飞控,那么肯定不是飞控的原因,大酱飞控,天下无敌!即使飞控在天上炸了,那依旧不是飞控 ...

炸鸡某种意义上和丢机的概念还不是很一样。仔细想想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器信号丢失,飞控启动,如果飞行高度不够,在返回途中装上障碍物也有可能

关键是根本没有返回,而是失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飞控总是不正常呢?或者说九次正常一次不正常呢?CCC认证这个时候干嘛去了?

3C是产品安全认证,和这个安全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G:
我的队友因为炸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最终智能迁怒于飞控,觉得就是飞控里面有个鬼!!!
我最终没能说服我的队友,如今他已经弃大江而去,投身于pix飞控群体,我本人因为没有碰到过飞控问题,还是一直用着哪吒。
因为看你的军衔不应该是愤青的年纪了,出于同情顶一下你的帖子,也是寄希望于飞控开发制作者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对这样的案例给予一个比较客观和能让人信服的答案!

网友C:
不是飞控难道是电调,电机?智能电调,能自动倾一个角度飞跑?智能电机,能自动收、加大功率飞跑?还有,如果是接收机的话,不仅固定了数据,还在关控的情况下固定这个数据,不简单呀,不然应该乱跑才对,不可能只往一个方向跑呀

网友:
飞控程序的健壮性很重要

网友C:
只有一种可能,飞控死机,出现错误的数据堆,并且不接受接收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3C是产品安全认证,和这个安全是没有关系的吧?

飞控和安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队友因为炸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最终智能迁怒于飞控,觉得就是飞控里面有个鬼!!!
我最终没能说服 ...

我不愤青,也对大疆没有成见,但是这个问题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飞控难道是电调,电机?智能电调,能自动倾一个角度飞跑?智能电机,能自动收、加大功率飞跑?还有,如 ...

可以这样理解,越是简单的东西出现故障的概率越低,反过来说,复杂的算法最容易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我这次飞机失控起飞时间只有20秒左右就发生了,飞机安全飞行了几百架次从没动过调参的参数,电机也桨都很牢固也没有物理损伤。我真的希望是简单的部件损坏造成的丢机,毕竟这样的问题比较好避免,而飞控的原因是我们防不胜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飞控难道是电调,电机?智能电调,能自动倾一个角度飞跑?智能电机,能自动收、加大功率飞跑?还有,如 ...

关键就是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种可能,飞控死机,出现错误的数据堆,并且不接受接收机的数据

可能吗?人家承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吗?人家承认吗?

还可以做这个实验,飞控设飞行范围400米,一直这么飞,看哪天失控它是飘400米就不动还是继续飞走

网友:
养成飞前拍飞控设置照片,飞行过程中第三方摄像的习惯,总有一天能拿来告他们,到时就发了

网友:
损是损了点,不过看着他们发大奔,我只能喝着啤酒就着花生还在这一个劲码字,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和安全没关系?

3C不是对程序进行认证的,亲,不要混淆概念

网友H:
这帖发在大疆版块,说明楼主用的是DJI某飞控啦
我理解楼主设立的电调、电机没问题的前提,因为东西飞跑了......

1、假设遥控器信号丢失,飞控启动失控返航模式成功。那么如果接收机死机输出了非正常的动作需求给飞控,(当时飞机飘走的速度绝对超过了飞控的最大移动速度)此时飞控依据GPS的数据和气压传感器能否判断出异常的飞行动作而接管为姿态悬停模式?
这条的前提是不是不成立啊?如果飞控启动失控返航模式成功,那就应该返航啊,怎么会可溜走?
如果接收机故障,输出异常信号,那么飞控应该会坚决执行。你见过DJI飞控有设置异常舵角量这项吗?有的人还要求飞控能满足连续空翻的要求呢。
不知道DJI飞控的“最大移动速度”是多少?
GPS数据提供的是位置信号,理想的话,误差2米左右。飞行姿态依赖陀螺仪、航向依赖罗盘、定高依赖气压计,加速度计参与前三者的控制

2、假设GPS被干扰,飞机的飘移速度超过了飞控设置在姿态模式的最大飞行速度和降落速度,飞控能否给出姿态悬停指令?(如果是GPS被干扰,为什么遥控器操作任何开关和摇杆都没有作用?此时除了GPS不正常接收机不会也同时死机吧?)
老实说:GPS不是那么容易被干扰的,在郊外空旷地带不可能,在市区也极难被干扰。多数情况是短期信号弱或无信号,我想楼主说的干扰应该是GPS信号丢失吧?
凭良心说:GPS信号丢失真的很少见,我的车载GPS导航仪,走过多个大城市,还从没发现过信号丢失的情况。而且即使信号异常,也可通过GPS热启来恢复,GPS模块里的小纽扣电池就是热启用的,飞控应该有GPS信号异常后热启的功能。
本人一直用别的飞控,没用过DJI飞控,但看过它的说明书。DJI飞控有“最大飞行速度和降落速度”设置项吗?好像有最大倾角45度、最大降落速度6M/s(绝对超过炸鸡需要的速度)
好像DJI飞控可设置飞行高度的半径,这倒是可以设置的小些,免得飞不见了

3、假设飞控死机,为什么没有飞控强制重启的保护动作,即使启动过程中只有手动模式起码飞机不会自己跑出视线或遥控距离消失吧?
如果飞控死机,那么应该是炸鸡,而不是溜鸡。

恕直言:干扰存在,但不一定来自外接。看过很多玩家装配的多轴,有的布线真不敢恭维。干扰隐患已经埋下,距离近时发射机信号足够强,接收机的信噪比相对高些,等拉开距离后,本机干扰电磁噪音盖过发射机信号,后果就不好说了。还有起飞前的HOME定位,真见过很多忽略的玩家。
再有,正确、合理设置失控保护也重要。见过没正确理解和设置设失控保护,就关控玩失控保护的......

因为和大僵没亲戚关系,所以也说说DJI飞控,未必就一点毛病没有,完全可以编成时加设“机动飞行模式”和“航拍飞行模式”选项,不同的飞行模式选项,设立不同的姿态极限(开、关),就如楼主所想的,超越姿态极限,如无GPS信号,即进入悬停等待状态。如有GPS信号,那就返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帖发在大疆版块,说明楼主用的是DJI某飞控啦
我理解楼主设立的电调、电机没问题的前提,因为东西飞 ...

如果你说的干扰的话,设飞行半径它应该飞不出去,如果飞出去了呢,是什么,还是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干扰的话,设飞行半径它应该飞不出去,如果飞出去了呢,是什么,还是干扰?

设定的飞行高度和飞行半径限制均需要GPS信号作为判定数据,只要GPS信号异常,管管是不是干扰,哪怕是信号弱,飞控就没法定位,自然就会忽略高度和半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帖发在大疆版块,说明楼主用的是DJI某飞控啦
我理解楼主设立的电调、电机没问题的前提,因为东西飞 ...

我是多么希望炸机呀!溜走了炸也是炸,起码能收个残骸。

网友:
不敢装GPS飞的飘过,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设定的飞行高度和飞行半径限制均需要GPS信号作为判定数据,只要GPS信号异常,管管是不是干扰,哪怕是信号 ...

兄弟,你有点扯,你上面说GPS是不容易被干扰的,下面又说GPS被干扰就会忽略高度和方位,这个当然知道,但忽略了就可以往一个方向跑不受遥控器控制?难道GPS被干扰就一定要伴随着接收机死机?明明是肉坏了非要说是酱油和盐不好

网友C:
我的结论是炸机不一定是飞控问题,溜一定是飞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结论是炸机不一定是飞控问题,溜一定是飞控问题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越是简单的东西出现故障的概率越低,反过来说,复杂的算法最容易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我这 ...

十分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结论是炸机不一定是飞控问题,溜一定是飞控问题

同感!

楼主:
楼上的几位越来越靠谱!

楼主:
谁能帮我找找我另一个说道失控丢机的帖子被移动到哪了。

网友:
按照大疆的说法出了事基本都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