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TM2214电机,h33d果冻基本解决

楼主(2014-05-22):
以前2212高度100米以上***前进,只要超过5m/S, 就可能出现果冻, 超过10m/S, 必须出现果冻,搞的我只能吗,慢慢悠悠的悠着来
换TM2214后改善明显, 前进速度达到21M/S, 依然坚挺,果冻很微弱,专门挑剔着看才能发现, 看来果冻问题主要来至于载机动力问题,  TM2214也就提升10%样子动力, 但立马带来改善

飞行速度对比, 基本一样, 都是升速最大6M/S,最快20m/s, 但加速性能略有改善,  另外测试GPS切手动掉高再推油门情况也有所改善,不特别明显, 12m 高切换的话,2212直接吻地才起, 2214能在吻地前拔起,
发热问题。 2212暴力飞下来, 电机凉凉的无温度,   2214下来就不行了, 温热温热的,  目前我的3号电机尤其热一点, 40来度样子
为了焊电调,心急,烙铁还没热就取线,结果把电调触点铜皮拉扯下来,直接损坏一个电调,一怒之下,买进四只精灵2电调, 小样!!看你坏!!

继续测试中, YY下: 如果电调支持到20A以上, 换2216 1100KV, 所有动力问题立马解决, 或者 电调支持20A以上, 就精灵2的2212换 4S电池 也许也可解决,当然高速kv带来的结果会不会震动更大,适得其反!!

网友:
牛逼  没钱换啊

网友A:
出4个全新TM2216
QQ403890439

网友B:
多谢分享,一直在考虑是否升级到TM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一直在考虑是否升级到TM的电机。

同城兄弟, 有机会可以带你p2来测试比拼升力,焊之前忘了测2212
今天绑配重测试了2214  100%油, 2500g,  50%油   800~860g,   67%油 1300g, 75% 16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4个全新TM2216
QQ403890439

2216需要1100kv才有意义,不过1100kv,精灵2电调可能直接烧熄火
2214 920kv已经出现电机发热了,不过热度暂时安全返围 40~50度, 电调也上升了10度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贵阳的, 有机会可以带你p2来测试比拼升力,焊之前忘了测2212
今天绑配重测试了2214  100%油, 250 ...

是吗,留个电话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留个电话闷

+好友

网友(2014-07-25):
我早就连桨都换成了TM的,前后都没有注意果冻的问题,只是觉得下降稍稳一点,上升油门响应快多了。

网友:
我的精灵的电机,温度热都是一致的呢

网友:
精灵2标配是那个型号电机?我感觉我的精灵全挂电池30%电时,直接下降。是不是动力不足?换电机有效果吗?换成那个型号好?

网友C:
抽屉的TM2214闲置半年了 还没换上去...

网友:
原装电机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屉的TM2214闲置半年了 还没换上去...

兄弟,2214出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屉的TM2214闲置半年了 还没换上去...

要是出加我QQ:396657798

网友:
换TM2214,需要换电调吗,桨也要换吗? 桨换于不换有什么区别?

网友D(2014-10-08):
请问楼主换TM2214 电机需要重新设置参数吗 飞行效果怎样 飞行速度是不是提升很多,操控上有没有改善,电机发热属于正常范围吗,留空时间有提升否,一直犹豫想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换TM2214 电机需要重新设置参数吗 飞行效果怎样 飞行速度是不是提升很多,操控上有没有改善, ...

换成2214 点击之后全部参数默认,什么都不用换,完全正常,就是电机会烫一点,飞三组双电池下来,就烫手了,2214 极限就是三组双电池下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成2214 点击之后全部参数默认,什么都不用换,完全正常,就是电机会烫一点,飞三组双电池下来,就烫手 ...

速度快很多吗 楼主有飞行视频我借鉴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快很多吗 楼主有飞行视频我借鉴下面

网友D:
请问 换2214 上升速度是多少 米/每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 换2214 上升速度是多少 米/每秒

最大的话应该是3.6米每秒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

楼主:
果冻·照样有,  刚开始以为有改善, 其实不然  , 该有的时候照样有  知道现在依然不找到引起果冻的真正原因,   某些时候特别容易引起谐振
一般大清早飞行不易起果冻, 按理风大容易起, 但有时候风大它也不起果冻

总之无解

2214+新桨9450   果冻更厉害, 无风也会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城兄弟, 有机会可以带你p2来测试比拼升力,焊之前忘了测2212
今天绑配重测试了2214  100%油, 2500g,  ...

TM 2214 50%油门拉力800g????你是怎样测试的?有可能吗

网友:
这电机要300一个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果冻·照样有,  刚开始以为有改善, 其实不然  , 该有的时候照样有  知道现在依然不找到引起果冻的真正原 ...

9450耗电比9443更大,当然升力回比9443更强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M 2214 50%油门拉力800g????你是怎样测试的?有可能吗

我的精灵一顶配也是2214电机,tm额,还有蓝牙和地面站都上了,你说,不换电机咋行了~,换了之后跟未全负载一样,我的总重是1510g

楼主:
引用 网友F:
TM 2214 50%油门拉力800g????你是怎样测试的?有可能吗

看图片,绑精灵大负重,放秤上置0,推油门,立刻知道拉力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精灵一顶配也是2214电机,tm额,还有蓝牙和地面站都上了,你说,不换电机咋行了~,换了之后跟未全负 ...

1500g,大大的危险啊,风大点估计要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9450耗电比9443更大,当然升力回比9443更强一些

9450飞行体验的确比9443要好,桨硬度更高

楼主:
刚测试到,2214一号三号电机可能轴承磨损厉害,手转动有唦唦异响,另换1,3电机,待日出去测试,俺恼人的果冻是不是这原因引起
总之,TM2214质量真不咋的,入手须慎之又慎,但也没更好的可替代品牌了,唉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话应该是3.6米每秒

6米毎秒,偶而到6.5米每秒

楼主:
的确,抢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抢钱的节奏

明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g,大大的危险啊,风大点估计要翻

不会啊~~~~飞了那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450飞行体验的确比9443要好,桨硬度更高

有点耗电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米毎秒,偶而到6.5米每秒

我控制的比较温柔,哈哈哈

网友G:
换一代的浆上去试试,保证稳得很。

网友H(2014-12-27):
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I:
续航怎么样?全负重能留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