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能把垂尾和平尾的舵机装后面吗?

楼主(2014-05-22):
把
舵机
装机身上拉杆太长,有点软了,是否能直接装在尾翼上?
有没有试过的朋友?

网友A:
尾翼这么薄能装吗
还是装碳杆上?

网友B:
可以装,改完后要调配重心,一般的小鸡鸡机头短小的改动后很难用移动电池的办法进行配重,增加铅块等等配重后明显动力性下降,有些得不偿失,拉杆过长的可以上一两个定位箍解决。

网友C:
自己做的话将头部适当加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大问题是重心明显后移,后面增加9克舵机,前面要用9克的N倍重量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