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电池改控电

楼主(2014-05-22):
11.1V 30C 2200 改成 天地飞7的 控电可以吗 天地飞7支持3V-6V  我把电池拆了两片 并联3.7V 4400毫安 30C  可以用吗 麻烦有经验的模友 帮帮我

网友:
可以,绝对可以,若果是供电3V-7V单片电芯就够了,我天8用三片800MA的手机电池做的3S控电也能飞很久!

网友A:
既然地飞7支持3V,你用一片就够了。两片并联3.7V 4400毫安不是30C,而是60C,其实只要用一片就够了,并联的话,平时会造成相互放电,反而不好。

网友:
4400毫安时不能简称为4400毫安,就像舅妈不能叫作舅而姨夫也不能叫作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地飞7支持3V,你用一片就够了。两片并联3.7V 4400毫安不是30C,而是60C,其实只要用一片就够了,并联的 ...

电池并联只增加容量不增加放电倍率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并联只增加容量不增加放电倍率C。

我指的的是 改了后变成 3.7 4400 30C 直接 接控会不会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并联只增加容量不增加放电倍率C。

我看有些控电 是8C 放点

网友C:
C数是放电能力,直观体现在输出额定功率上,30C做控电当然OK,反之8C就不能做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数是放电能力,直观体现在输出额定功率上,30C做控电当然OK,反之8C就不能做动力电。

好 谢谢

网友:
要加降压线,不然要烧控。

楼主:
还降 》遥控支持锂电模式 3-7v电  我电池改了 就是3.7v 4400毫安 30C 已经很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