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7的一些问题 求教下

楼主(2014-05-22):
新入手 X7 想换机身螺丝 可是不知道尺寸 能告诉我下吗 机身的螺丝都是多少X多少的?
顺便谁能 上个X7的布线图啊 以前飞亚拓 电装随便都好装 X7机身比较紧凑 上个图参考下 谢啦 各位。

网友A:
参考说明书,全身都是M3螺丝,把2mm半圆头都换成同样长度的2.5mm杯头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说明书,全身都是M3螺丝,把2mm半圆头都换成同样长度的2.5mm杯头就ok

我用的亚拓短轴 电机 装上会有问题吗?查不到下面的空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亚拓短轴 电机 装上会有问题吗?查不到下面的空里

反正我一直这样飞 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一直这样飞 没出问题

有人说会断轴,您这样飞多少个起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会断轴,您这样飞多少个起落了

放心 没问题,应该有近百起落了,这样飞马达轴承负荷会稍大一点,但是断轴绝对是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说明书,全身都是M3螺丝,把2mm半圆头都换成同样长度的2.5mm杯头就ok

那机身上的螺丝就是M3X2•5是吧

网友:
你去官网下个说明书不什么都有了吗!不要人家说什么就什么,自己飞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举例M3*10

3是螺丝的直径,10是螺丝的长度(螺杆的长度,不含螺丝头)

其他型号的螺丝以此类推

买把游标卡尺吧,这个还有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B:
X7布线可以参考我的直升机终极布线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720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X7布线可以参考我的直升机终极布线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720

...

非常感谢,不过小VBAR 还是需要找位置MB 个头小 MINIVBAR 放不到尾巴上面

网友:
台湾芳生YFS 螺丝
序号        产品        规格        数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1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5        15        0.21        3.15        全牙
2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6        40        0.19        7.6        全牙
3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8        25        0.22        5.5        全牙
4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10        20        0.2        4        全牙
5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12        10        0.22        2.2        全牙
6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16        10        0.26        2.6        全牙
7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22        10        0.39        3.9        全牙
8        12.9级杯头内六角 螺丝        M3*32        10        0.56        5.6        半牙
9        12.9级几米顶丝         M3*22        10        0.42        4.2        无头
10        止松法兰螺帽(深红色)        M3        10        2.7        27        深红
11        M3内六角配套扳手2支                1        0.8        0.8        黑
12        M4内六角配套扳手2支                1        0.8        0.8        黑
合计                        ——        ——        67.35        ——
我的X7改装螺丝清单。。你照着买,会剩下一些。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