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电池可以串联起来做航模动力电池吗?不知道C数够不够?

楼主(2014-05-22):
5号电池可以串联起来做航模动力电池吗?不知道C数够不够?

网友A:
可以,要南孚的,杂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南孚的,杂牌不行。

充电电池呢?

网友B:
开玩笑吧,如果5号电池好用,还要锂电干什么。好不好用你试试就知道了,5号电池连玩具机也拖不动。就算勉强用上去的话,成本也比锂电大

网友:
可以做控电- -

网友:
串联提高电压  然后以组为单位再并联提高放电能力    不管充电电池还是南孚电池肯定可以    就是重量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吧,如果5号电池好用,还要锂电干什么。好不好用你试试就知道了,5号电池连玩具机也拖不动。就算勉强 ...

以前看过小孩玩4驱车,那个速度飞快。所以猜想估计用这个电池飞飞机也没有问题吧。所以才发个贴子问问。还有就是那个4驱车的马达也很够力。估计也能用。不是普通的那种。20多元的,现在我们城市里很难找到这样的马达了,因为我们这里玩4驱车的小孩没以前多了,所以也没有多少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过小孩玩4驱车,那个速度飞快。所以猜想估计用这个电池飞飞机也没有问题吧。所以才发个贴子问问。 ...

那是用5号镍镉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过小孩玩4驱车,那个速度飞快。所以猜想估计用这个电池飞飞机也没有问题吧。所以才发个贴子问问。 ...

那是拼装赛车,马达耗电近乎短路,只能跑几分钟吧,飞机和车不一样,车轮子转几圈车就会跑出相应的距离,而空气桨就不是这样了,况且赛车的重量也比较重。如果作出来的飞机只能飞1-2分钟,其实也没啥意思。功率和重量只比,锂电远胜5号充电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也能用在动力上,但是差太远

网友:
楼主你在浪费时间

网友:
理论上说,六楼说的没错,并联并联再并联,并到一定程度,放电就够了。
不过那得是多大的一堆啊,成本肯定高过动力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吧,如果5号电池好用,还要锂电干什么。好不好用你试试就知道了,5号电池连玩具机也拖不动。就算勉强 ...

可以的。在锂电没有普及的时候大部分电机都是干电池驱动,虽然都是有刷电机,但是不好用(比如现在的翼龙pnp版本仍然是干电池串联)这也是之前电机不如油机普及的原因,现在锂电普及了,才有更多的玩家入魔。因为锂电更方便。

网友C:
楼主问的是20年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20年前的问题

不懂....C数应该差得多..

网友:
动力电的可以,普通的电池不行,我用过品胜的5号镍球电池,勉强可以,持续时间很短。不过现在锂电比镍氢便宜,何必用又重又贵的东西呢,而且还不好用。

网友D:
在动力锂电池技术上还没有突破的年代,电动航模都是用的镍镉或者镍氢电池。但是镍电功率密度低,带来的问题就是能量少重量大,无法满足对动力要求比较高的3D机等航模的要求。现在这个年代,用锂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动力锂电池技术上还没有突破的年代,电动航模都是用的镍镉或者镍氢电池。但是镍电功率密度低,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