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500e 电机与电池位置改装

楼主(2014-05-22):
非耐电机位置很让人纠结只能用特定的电机还有就是电池大一点就装不了故改造了下有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头罩要改下安装孔

网友:
这么好的电子设备,怎么不搞品牌机子飞

网友A:
LZ好像搞错了吧,EVO1带只能放正常的500电池。要EVO2代就可以放3300了

网友:
亚托500也能放下3300啊,不过没啥意义

网友:
創意十足

网友:
40C的6S电池,飞3D够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好像搞错了吧,EVO1带只能放正常的500电池。要EVO2代就可以放3300了

我的 EVO 一代就吃 3300 的電池...

网友:
重心不对,没意义。
其实很简单,让EVO劈腿再大一点就能装下3300电池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之前入500时在纠结EVO还是PRO好,一开始觉得EVO好看,后来就是在考虑EVO装电池的问题,最后还是选择PRO,机体就像砖头 电池现在用了3000的,有次还用过5000的飞悬停!

网友:
就是加了个垫片吗

网友(2014-07-11):
都玩500了 布线还这么丑啊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B:
我的 EVO 一代就吃 3300 的電池...

这是什么电调

网友:
好盈鉑金100A 泰世版

网友:
我想请教下,电池下面那个金属L型挡板自己做的么,,防电池擦到电机,还是厂家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