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充电小利器……

楼主(2014-05-22):
x宝上买的,两块电池一起充电,用pl8,1a电流,五分钟搞定
。为了避开广告嫌疑,电池反过来。手工好的人可以自己做,几多几块都行。

网友:
这也行?能冲满?理论上1a电流也要冲15分钟,5分钟充满理论需要3a电流,但是150电池又不支持这么大电流…

楼主:
两块并成4s。充电后显示充入200,电压4.2,应该是8分钟

网友A:
没明白是怎么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怎么冲了

150电池本身只有普通2s电池的平衡插头,这个接头插上两块电池,相当于并联成一块4s,插pl8时,大的平衡头插在pl8平衡头4s处,XT60插在充电处,即可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我的B6也做了个类似的东西,不过我的可以2块3S,或2块2S,或3块2S。

后来自己组装了5组串联充电,那个东西很少用了。

网友(2014-06-23):
师兄电池是什么牌子好用吗?因为样子和原厂不一样,可以发安装在飞机上的样子吗?谢谢。

网友:
PL8 楼猪好土豪呀

网友:
其实买个6S的并充更方便,自带的并充板一次3个2S,充电更快

网友B:
没看明白,pl8充电要接动力线和平衡线,楼主的好像没有接动力线

网友:
嘿嘿,是雷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pl8充电要接动力线和平衡线,楼主的好像没有接动力线

平衡线本来就有,再把平衡线两端的线接出来就是动力线

网友:
胆小 不敢手改 还是买原厂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