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 2300转速机身晃动,2800左右就不抖了

楼主(2014-05-22):
前两天练习倒飞直接拍地上,修复后就出现这个问题,2300转速机身抖,到2800左右就不抖了,没有双桨,主轴、横轴、尾铀、大齿盘、大桨、大桨夹、T头,都挨个换上机身还是晃

网友A:
转速那么低,不抖才怪,飞机越小,转速越高,idle 3000感觉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那么低,不抖才怪,飞机越小,转速越高,idle 3000感觉比较好

问题是炸之前同样转速都很稳的,炸后出现这情况说明肯定哪有问题了,发现不了。。。

网友B:
换个陀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那么低,不抖才怪,飞机越小,转速越高,idle 3000感觉比较好

2300不算低吧

网友:
机身轻微变形

网友:
转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横轴O圈,是不是过紧

更换T头时检查O圈,拆装横轴时感觉松紧还是可以的

楼主:
被你说中的话就悲剧了

网友:
检查下轴承吧,丁哥,转速低不是问题,我的机子再怎么低都很稳

楼主:
下午两轴承都换了还是晃。。。。。

不过毛病找到了,是共振,电调用的是好盈V3,设了定速,把油门调低或调高5%都不晃了

妮玛,这也太巧了

问题是为啥炸机之前也是这个转速就没共振呢?

网友:
450机2300转太低了。

网友:
换0圈,换大浆夹轴承(靠中联的两粒)试试

网友:
首先是转速你看这个

这是很久之前的450 pro kit的转速,你说的2300肯定是比较低的了,而且现在的450重量都不轻

问题解决了,虽然转速不是原因,但还是提醒一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