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515舵机拆解后续,,

楼主(2014-05-22):
自己整了个铝套,配合小日本的马达,貌似还可以,速度不减。只是拉力有许降低,做450锁尾应该也够了。齿轮咬合不全的问题的自动解决,看来kst不是做不好产品,只是没用心做而已。

网友:
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建议拆舵机

网友:
舵机有啥好拆的

网友:
这个马达哪里有卖,有链接吗

网友A:
楼主,你自己换电机后舵机性能有提高吗?看你的描述好像扭矩大幅度降低,更换电机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是为了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

网友:
Kds已经比银燕好很多了.入了银燕9256才知道什么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己换电机后舵机性能有提高吗?看你的描述好像扭矩大幅度降低,更换电机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是 ...

瞎折腾而已,这个空心杯马达性能没原来的好。

网友B:
大一个级别舵机用1215电机,力量小浪费重量和体积意义不大,折腾不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一个级别舵机用1215电机,力量小浪费重量和体积意义不大,折腾不算

你的电机该出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该出完了吧?

还有很多,在改3个韩国250mg效果不错  放点你的舵机图片看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折腾而已,这个空心杯马达性能没原来的好。

要动手改进,这就是乐趣。

网友:
修理有乐趣

网友:
号称国产神舵
我买了215,3个有2个有虚位,装上臂手,明显松动

网友:
还没看明白